[維修實例] 汽車遙控器的按鈕 DIY 維修..

楼主(2017-03-06):
汽車遙控器的按鈕 DIY 維修..

原本汽車遙控器有些怪怪,自己更換新的鈕扣電池,也是怪怪的..
後來上網搜尋網拍,這個老車遙控器新品要 600 塊且在台中..
其實是想更換新的,不過台中實在太遠..

後來自己拆下內部檢查,發現似乎是按鈕已有點接觸不良..
※ 如第三圖的右上 (開門).. ( 左上是關門 )
※ 其實下方兩個功能都已經無用 ( 四窗一次下降 )

於是就打算乾脆上下兩個交換..
後來交互更換成功,又可以撐一段時間..
不就是焊解下,然後在焊接上,是有多難..

上下兩個焊解下,交換,焊接
( 不清楚是否要否注意,我有注意四隻腳沒左右顛倒,以防萬一 )

這是預防電路板跟小按鈕不會亂跑  = . = "

网友A:
鉗子套橡皮筋這一招, 很有創意喔! 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鉗子套橡皮筋這一招, 很有創意喔! 讚!

這招我也是這樣用…
修耳機頭時很管用。

网友:
這一招,厲害,學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鉗子套橡皮筋這一招, 很有創意喔! 讚!

非職業大量維修者
小板件維修時
的確省了一筆夾具費用
施作上也很彈性

网友B:
按鍵都有銅綠了…
四個鍵都換掉吧!
下次記得塞回殼內之前再包個厚一點的保鮮膜,這樣就不較不易再生銅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鍵都有銅綠了…
四個鍵都換掉吧!
下次記得塞回殼內之前再包個厚一點的保鮮膜,這樣就不較不易再生銅綠了 ...

原來如此 ?!  我還以為那是保護油保護膜之類..
其實是不清楚小小按鍵要去哪買,所以用另外兩個來更換,且也是老車了.
( 大概在剩餘的三年多以內換新車吧 ?!  減免五萬 )
======
其實我這次按鍵問題是第二次了..
第一次給汽車鑰匙店家檢查跟更換,所以這次比較容易找出問題.
網路搜尋.. 汽車遙控器按鍵似乎很容易短短幾年就接觸不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 ?!  我還以為那是保護油保護膜之類..
其實是不清楚小小按鍵要去哪買,所以用另外兩個來 ...

網拍上搜尋......貼片4*4*1.5MM 輕觸微動開關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05191246154

還是全部換新比較妥當...
若運氣不好...開的出去...開不回來

楼主:
在其他網站 PO 文.. 網友回文..
有關 距離頻率 是其他人詢問遙控不靈敏問題 (請忽略)
====================
FORD 高雄大寮的廠商生產的吧

這開關生銅綠,開換開關無效,是橡膠按鍵老化造成的
換沒多久又會變質。

一、換殼,將橡膠按鍵部份換掉
二、不用解焊開關,將烙鐵靠上開關加熱,綠綠的部份就會熔化,上點『純』酒精用牙刷刷一刷
重復上述幾次即可
三、更換沒多久又會.......

四、距離問題,請先換電池,(可以換薄一點的,一次上三顆)

圖拍不清楚,不了解是不是VR 微調的,(有可能是頻率的偏移了,沒 工具就別自己調了)
以前OP 都是關在籠子內測試、調整,調好上膠固定。沒機器亂轉只是轉好玩的。
====================
果然.. 按鈕內部泛著綠光 @@"

電路板上的按建,銅綠有基本清除.. ( 我沒酒精   = . = "  )

大大的建議說法,加上保鮮膜..

謝謝大家 !!  問題已經差不多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網拍上搜尋......貼片4*4*1.5MM 輕觸微動開關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05191246154

若運氣不好...開的出去...開不回來

若車上
只單純遙控門鎖無防盜主機
可直接用鑰匙開門或發動

若車上有防盜主機
還是可用
鑰匙開門或發動
但車上須有防盜主機關閉開關,解除防盜警報
不然上路一直響警報會被誤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鉗子套橡皮筋這一招, 很有創意喔! 讚!

網路看到DIY的小夾具
也蠻靈活的
參考自下列影片中
轉貼] 老外舊變壓器DIY改造成高功率烙鐵影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6365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