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充電 小風扇 維修

楼主(2017-03-07):
小朋友的玩具,給你電池接反,又插上 usb 電源,然後就GG了, 才100元的玩具,想說能修就修,不能修就..

現在接上18650,靠近電池就能聞到電路板發出的臭味,紅色框框發出高熱

我知道 taobao 一張電路板 3元,運費8元,我買台新的還比較簡單

這電路板相當的『簡單』,上面的 ic 就幾乎都沒型號~~

有沒有高手可以『稍稍』指點一下應該是那燒了

网友:
如果有人在機版跟零件沒燒燬的痕跡下.還能知道哪顆零件會壞..我都聲稱((神人))

网友:
看PCB上畫法像是二極體

网友:
這是一個元宵猜燈謎的概念 !

网友:
該使用萬用錶了

网友:
確定一下風扇是否正常,直接拔掉PCB,接USB +5V電源。
從此不怕插錯或接反!

网友:
電池,其他零件都有可能燒毀,低價商品零件就算買的到加上運費,買新的省時又省工。

网友:
給你個問題!!!

你這帖違反版規,你可以告訴我你哪邊違反版規嗎?

如想不到把這句話:後面用滑鼠mark起來就會看到隱藏的白字: Mini fan SUNCN-669 (廠牌&型號)

网友:
小弟有個問題

由樓主的相片看,電池跟usb插座都有防呆,電池要裝反應該不簡單

网友:
正常情行USB電源與電池並在一起供電及充電,電池接反形成串連短路,在這廻路上的元件都有可能損壞。

网友:
建議就用買的吧。
不然就看風扇電壓是否為5V。是的話改為無電池插電直接轉動就好。

网友:
這款風扇我家有4-5台
先mark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