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冰箱 GR-18BA 請求協助

楼主(2017-03-07):
前天接到電話:冰箱有燒焦味!

到現場發現PTC端子處燒焦了

換上新品後,壓縮機啟動幾分鐘跳掉,感覺不對,拿出鉤錶一量
怪怪10A上下跑

因為這台看起來很乾淨,外觀又很對我的胃口.......起了邪念.......

回報房東說:乾脆就換一台吧!

載回家後,找了顆同規格的壓縮機換上又是燒呀又是抽的,站壓後確定沒漏,灌入134a通電.............問題來了
電流依然在10A上下接著就跳掉......想了想
將原來的壓縮機

隨便找了組線接上量電流值,怪怪2A左右

這麼說來壓縮機沒壞喔!
再把壓縮機接回冰箱的線組,電流依然在10A,將PTC與OL換上剛剛隨便找來的那組(不經過冰箱的任何線路)電流值就降回2A....
在看了一下冰箱上的所有裝備及電路圖

沒發覺有何異樣,好吧,上網爬文,搜尋: LG GR-18BA   除了官網外卻找不到任何有關這台冰箱的資訊.
所以想求助各位前輩們.到底問題出在哪?
很怕買了塊機板回來,問題又是依然存在.真的會吐血

网友:
啟動電容、運轉電容量一下容值是否正確?

网友:
除了電容外

小弟覺得可能是繼電器老化
或是線路老化

測量一下,經過控制板後
壓縮機端的電壓看看

网友:
壓縮機 接腳  C, M(R) ,S 三端子,   重新再量一下,確定您 新換PTC 接線正確。

网友:
沒先換繼電器?  搞不好只是繼電器老化......

网友:
可能你的PTC用錯了,有兩隻腳跟三隻腳的PTC因為這台冰箱有啟動跟運轉的電容ˊ!

网友:
會吃到10A就是壓縮機起動沒起來
所以啟動跟運轉的電容PTC壓縮機都有可能

网友:
如果手動正常 (不接主機板)
有可能主機板 繼電器不行了
不接負載 通電後樑一下電壓.

网友:
PTC接腳弄錯了!!

建議PTC買4腳好拆的,再拆舊品去對照腳位!

把新品裡頭的銅接片改成跟舊品一樣的既可!!

网友:
黑色電容的容量要量一下,有可能是容量不足。前兩天家裡的冰箱也是故障,壓縮機無法啟動,電流為12A,不到10秒保護動作,一直ON/OFF循環,還以為壓縮機束心,最後發現啟動電容15μf只剩9.5μf,更新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