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機繼電器壞掉能用短路來代替嗎?

楼主(2017-03-07):
因為我的擴大機會經常聽到一半聲音突然沒有,或很小聲
想說應該是繼電器老化了,所以我想說能不能用直接短路的方式來取代繼電器呢?

网友:
換一個繼電器就好了
如果是在保護喇叭電路就不建議
信號輸入應該可以的

网友:
要看繼電器位置在哪
如果是輸入端,短路掉無妨
無法選擇輸入端而已

但是在喇叭輸出端,則不建議
萬一擴大機異常,則會燒毀喇叭

另外繼電器算是消耗品
可以的話,建議更換新品

网友:
***違反版規***

你發文前~不是有點"同意" 以下說明

=========================
在本版區發帖請務必注意以下規則︰
●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請至少提供一張相關照片或附件;相片力求清楚,圖檔用800*600,不可大於200K。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其它問題請詳閱共同版規。
=========================

你若只想問問不想po上相關圖片及遵守版規,日後發文全部發至"打屁閒聊區",這區沒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