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汽车多发电机并联

楼主(2017-03-07):
各位先进,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
     我在一款jetta车上要使用大概5KW的220V交流负载。我就想到用变频器,这都还好,关键是原车的发电机是14V 90A的,功率肯定是不够。
     我就想能不能再安装4个发电机上去,传动皮带和发电机支架我可以想办法安装,只是输出端应该是不可以简单的并联到一起吧?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呢?谢谢大家!

网友A:
大大你好,
小弟外行的回一下,
5KW,220V反算回來就有22.7A的電流了,(投射燈嗎?)
以車子的設計應該走不了這麼大的電流吧,
為何不直接帶一台交流的柴油發電機比較省事又安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大你好,
小弟外行的回一下,
5KW,220V反算回來就有22.7A的電流了,(投射燈嗎?)

穩定與可靠度考量下
外購發電機確實較方便

但若樓主排斥燃料發電機的噪音的話
可能要另外想辦法

例 :
備一大串電池 + 5KW逆變器 to AV220V ?
或............

网友:
發電機    搭配並網式逆變機

好像很貴

网友:
說不行,又太過,引擎本就可發電,然汽車主用於行
汽車發電僅補助車用的,車上發電機AC轉DC12V-24V 在轉換AC220V又大負載,改裝所費不貸(空間呢),且多此一舉。
5KW想都不用想不如汽車載一台發電機來的合(空間、成本、效率)。

网友:
我想到一個方案應該可行
利用報廢機車引擎來改裝帶動發電機
且不能破壞曲軸元件好日後方便維修
如果汽車是報廢不行駛公路的車絕對可以改裝

楼主:
我的确想过用报废的汽车引擎来带动发电机,只是查了一些资料,据说发电机的转速要求要稳定在1500转每分钟,可以输出50Hz,可是引擎在低转速的时候并不是效率较高的状态,好像汽车引擎是工作在高转速的工作状态更好。还有我没有想到如何通过电压和频率的反馈来控制引擎的油门大小。
还有,因为我这边能很方便的找到报废的引擎和引擎上的发电机,以及我还有3台5000VA的APC的UPS。所以才会这样想,我看了一下,买一台HONDA 5KW的发电机大概需要 RMB¥8500块,好像自己来改的话会更少花钱。

网友:
http://www.kutai.com.tw/tw/
"固也泰"發電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确想过用报废的汽车引擎来带动发电机,只是查了一些资料,据说发电机的转速要求要稳定在1500转每分钟, ...

其實 你也可以考慮大樓用的柴油引擎發電機
應該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也不用什麼改裝 至於費用
會不會高出你改裝的時間及成本費用就不知道了

楼主:
谢谢回复我的各位先进,小弟找到一款10KW单项220V额定转速3000转/分的无刷发电机和发动机转速控制器。这几天会先下订单,等到货了我会把这个过程慢慢贴图上来,中间的过程还会有很多问题要请教各位先进。

网友:
想到四十多年玩過的發電機 JB5-AC 只有5KW卻一台那麼大台,足足有
一個大卡車大引擎+一個大發電,要拿大吊掛來搬。

楼主:
各位先进,我这几天准备开始从车里拆出发动机了,原车是可以正常行驶的。我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发动机与ECU拆下来后,就只有发动机本体、蓄电池、发电机、水箱散热器。没有ABS,空调等其他与动力无关的组件,ECU是否会报错?如果报错是否会影响发动机的工作?今天我确认了发动机的型号是ATK 1.6L。德国大众在大陆生产的。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B:
車用ECU 會捉取  发动机本体 之外有些 感測器回饋信號
前端進氣會裝置空氣流量計或者節氣門位置感測器
後端排氣 會裝置 含氧感知器
==>想辦法從你jetta車上  量出各 流量計感測器感知器  的電壓
       模擬那些電壓信號(都是DC_V)  送給ECU
       不然ECU 會報错

其它 PC曲軸位置/正時..等等已在发动机本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車用ECU 會捉取  发动机本体 之外有些 感測器回饋信號
前端進氣會裝置空氣流量計或者節氣門位置感測器
後 ...

谢谢大大!我会试着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