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筆電〕升級BIOS後,〔速度〕有〔明顯〕的增加嗎?

楼主(2017-03-07):
【PIGOO高手】您好:
①【小弟】筆電型號為[ASUS Z91HF〕,有網友購買〔BIOSAgent〕↓,來升級BIOS嗎?

②【小弟】不想花冤枉錢。請問BIOS升級後,〔速度〕有明顯的增加嗎?or無感呢?

③請【版主】告知【小弟】,本文哪個部份〔違反版規〕呢?
 為何【小弟】POST的〔文章〕都進到〔違反版規回收區〕呢?
 不吝鞕策指教。
 感謝您的答覆。

网友:
如果我查的規格沒錯的話
中央處理器Intel Celeron M 370 1.5GHz 或1.8GHz
L2快取記憶體1MB
主機板晶片 SIS 756 SIS 964L
主記憶體 256M DDR333
記憶體擴充槽 2
擴充記憶體容量最大 2G
儲存硬碟容量40G
顯示晶片ATi Random9700
視訊記憶體 TurboCache 128MB
無線網路 LAN WLAN 802.11 g
光碟機 DVD/CDRW
音效裝置 AC 97
作業系統 Windows XP Home

1沒買過
2我是覺得重買一台比較好

网友:
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例如︰

EX︰ViewSonic Vx-912 畫面閃爍
請勿用"救救我"、"我該怎麼辦?"、"某某人請進"、"急"等籠統或點名方式標題。
請使用標準中文,儘量避免使用方言、土語、注音文、符號文或火星文等,若有錯別字或文不達意情形而妨礙他人閱讀者,將移至回收區或逕行刪除。

"在技術版區提出問題或維修實例請至少提供一張照片或附件",有正反面時應該兩面都拍,相片力求清楚,上傳圖檔每張不可大於200K,用800*600即可。
如果上傳圖檔大於200K,請先用縮圖軟體瘦身一下再上傳,通當壓縮70%~80%就可得到很好的效果了,免費的縮圖軟體請到軟體下載區下載。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包括由論壇內個人空間的相簿連結),本論壇有專用貼圖空間,貼圖方法請看以下連結第12樓︰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電容以上等級就有此權限,新會員請到貼文練習區練習,請大家多多利用。
若是上傳軟體等檔案,每個檔案最大無法超過4M,如果超過4M請先用Winrar分割後再上傳。

不會貼圖跟標題不會打 就發到打屁閒聊區去聊

网友:
這產品牛 "賣過", 曾經它也是牛要去做Pre-Selling的產品之一..

回答您的問題,
BIOSAgent只是幫你找到 "最新版" 的BIOS,
至於新版的BIOS會不會提昇您電腦的速度? 一般來說是 "不會的".
電腦的速度絕大多是受限於硬體來著的.
以上.

另外, 您應該把帖子發在 "打屁閒聊區" 會比較適合喔!

网友:
你還是不懂why發文多進回收區嗎?

現在 "電子相關技術區" ,你發文時會出現

在本版區發帖請務必注意以下規則︰
●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請至少提供一張相關照片或附件;相片力求清楚,圖檔用800*600,不可大於200K。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其它問題請詳閱共同版規。

以你這篇文章所犯的版規如下

1.主旨 : 沒有廠牌 & 型號

2.內文 : 非維修技術相關問題,無實物照片僅是抓取他人網站貼圖

3.以你這篇發文很像灌水文章,就像是問說A,B,C三個品牌的燈泡,哪顆比較亮&為什麼? 這種問題 google查不到麻?

   如上面很多人所說,你只是問問而已,還是發到 "打屁閒聊區"

   你發文到"打屁閒聊區",就不會出現上述的提示,就代表隨便你發文

4.若還不了解,那你看看他人的維修實例,你看別人的主旨&內文&貼圖&內容~你就會知道符合版規的文章跟你的發文差別有多大

============================

未何 "電子相關技術區"~~現在要嚴格規定呢? 主要目的是方便search及有規律

本站屬於完全free並無權限限制你查看所有的實例,所以也不會有人去看版規,正因如此又加一道"提醒"發文前有提醒你主旨及實物圖片

但是~你還當沒看見,如果說今天改用"階級制",沒有達到一定階級就無法察看本論壇所有的實務維修帖及資料
那麼我想你因該就會去想辦法了解該如何做才能達到該"階級"

***其實很多人多跟你有一樣多當提醒訊息無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