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umsong SyncMaster 910T 面板型號 TM190SX-70N01 改V56公版疑問

楼主(2017-03-07):
小弟 有一台Sumsong SyncMaster 910T螢幕  面板型號 TM190SX-70N01 想拿來練習改V56公版 但是發現DATASHEET 上的針腳定義跟 實際面板的排線排列 略有不同 想請教大大們確認

規格書

規格書

規格書

面版型號

面版型號

面版型號

街頭

街頭

接頭

网友A:
接頭放個高清圖,才能了解.

网友B:
你所附的照片並未依版規規定的照片解析度,並且照片也很模糊,下次請注意,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頭放個高清圖,才能了解.

謝謝回覆 抱歉 用手機拍的 不是很清楚
問題就是 規格書說明 26腳是 DE OUT 27腳NC 空接 但是接頭卻是26空接 27腳有接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附的照片並未依版規規定的照片解析度,並且照片也很模糊,下次請注意,謝謝配合 ...

謝謝 站長提醒 下次注意

网友A:
26腳, 27腳都 空接 试试看

网友C:
接公版只要接到能滿足她顯示的條件即可!

注意電壓不要接錯還有面板電壓不要選錯~

剩下訊號正負接反倒無所謂!

可能面板排線使用該公司通用型(適合大部分機種)排線,才會有些差異!

排線這種東西做通用的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腳, 27腳都 空接 试试看

謝謝回覆
我目前也是這樣做 還是不行
第一次練習改 再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公版只要接到能滿足她顯示的條件即可!

注意電壓不要接錯還有面板電壓不要選錯~

謝謝回覆
這面板是吃5V的 有用電錶量過公版輸出確定 輸出5V
接面板前 有對照DATASHEET 跟V59的信號(因為沒V56 MENU) 用電表確認過 接腳應該正確 除了 26 27 空接

刷完 FW 用原AD板 的 13V串一 1N4007二極體 POWER ON LED 有跳綠燈 但約3秒又轉紅燈 後來發現原來的 AD板 13V輸出只有 400mA 自己猜 會不會是電流不足 再 POWER ON 一次 果然輸出剩10V

用外接 12V 1A POWER ON 綠燈可以恆亮了 輸出也沒壓降 但是還是沒畫面 背光也沒亮 不過不接面板排線 背光會亮

目前還在摸索中

另外一問 這面板是 SXGA 1280*1024 D8 的面板 但是找不到相對應的 FW 我是用 CPS10_16004011_XINGXIN_VST56_03_A1_IR_XY_AP_M90_PNL_M170EG02_SXGA_4MB_NF_US_SiR84X_AT_960_bc29a2d4_0x2E75_20160924_151801
這個  這樣對嗎 ?

网友A:
如果還在奮鬥中,建議你照幾張高清照片,看看你是如何的接線,接線正確的話,背光會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這面板是吃5V的 有用電錶量過公版輸出確定 輸出5V
接面板前 有對照DATASHEET 跟V59的信號(因為 ...

你V59的公版是跟誰買的?

烏骨雞學姊?沒屋頂? 還是自己掏寶?

還是拍幾V59的圖看看是哪家的~
賣家應該會提供你FW,不是網路上亂抓就可以用!

正常來說是先找檔案名稱有1280*1024的FW來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還在奮鬥中,建議你照幾張高清照片,看看你是如何的接線,接線正確的話,背光會亮. ...

謝謝回覆
小弟是業餘的 有空就玩 沒空就放著 用手機近拍 都不是很清楚 再努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V59的公版是跟誰買的?

烏骨雞學姊?沒屋頂? 還是自己掏寶?

謝謝回覆
V56 是跟學姐買的 學解說沒 V59了 現在只有出 V56

FW 是站上抓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63324-1-1.html

网友:
圖片模糊,是對焦的問題,近攝不行,可以拉遠一點,不上照片,只能夠你自己一個人努力了,祝你好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V56 是跟學姐買的 學解說沒 V59了 現在只有出 V56

我看裡面有三個M170EG02類似的~
有都試過了嗎?

這種公版最怕找不到適合的程序!
我想你現在應該搞不清楚是排線還是程序的問題吧~
映像中 刷其他解析度的(例:1024*768) 刷看看,最多是影像沒有全畫面!

加油

面板資料M170EG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