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中部維修奇美 tl-47x7500d

楼主(2017-03-08):
奇美 tl-47x7500d
狀況 有聲無影 時好時壞
簡易測試 t-con無12v輸入
拔掉就有了 換t-con 無效
可以送到府上維修 當天維修完畢最好
如不能改天取件也可以
麻煩私訊報價 或者加賴wen.guang

補充內容 (2017-3-16 11:07 PM):
這台機器我只有換過一個晶片
之後無效就取下了
其餘無動 謝謝各位

楼主:
更正費用在1000~2500均可

网友A:
自己搞不來的機器,徵求師傅接手,還要定價格,我看沒人願意接手!

网友:
叫他去找原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搞不來的機器,徵求師傅接手,還要定價格,我看沒人願意接手!

運氣不好是很耗時間 的 ,沒那麼好賺

网友:
原廠可能跟他說,
這台沒救了,
換台新的...
別人的工比較廉價..

网友B:
聽到1000摳..一概判死刑

楼主:
抱歉 給各位大大誤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搞不來的機器,徵求師傅接手,還要定價格,我看沒人願意接手!

我文章第一天是貼第一篇
沒人回應
我以為要抓個價錢讓各位大大好處理
造成各位大大誤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聽到1000摳..一概判死刑

1000~2500而不是1000
2500我也可以接受
謝謝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0~2500而不是1000
2500我也可以接受
謝謝指教

其實師傅們收到二修機器都比較費工,因為處理機器原先的故障問題之前,要先檢測前修者有無造成其也的問題。

至於價錢一般都是私下去喬,雖然行情價大家心裏都明白,但不要見光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師傅們收到二修機器都比較費工,因為處理機器原先的故障問題之前,要先檢測前修者有無造成其也的問題 ...

謝謝大大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搞不來的機器,徵求師傅接手,還要定價格,我看沒人願意接手!

wooden大請收訊息!

网友:
不想做  嘿玩到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