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文提示 ~ 內附圖檔 800x600 討論

楼主(2017-03-08):
Wish 大:

技術相關區發文時會有一條提醒:

請至少提供一張相關照片或附件;相片力求清楚,圖檔用800*600,不可大於200K。

能否改成 :

請至少提供一張相關照片或附件;相片力求清楚,建議圖檔用800*600,不可大於200K。

=======================

至於為何不要限制 800x600

理由如下:

若用手機拍,就把收機當成寬螢幕格式(16:9),所以若是將圖改成800x600 (4:3)
強制改成 800x600 圖片可能會變形或不清楚.

一般用原圖等比例縮小圖檔size至200KB以下不變形,其格式不會是800x600

圖片主要是維持:200KB以下 , 我認為不須限制一定要 800x600

网友A:
800*600,應該只是一個SVGA的解析度,水平垂直的最大點數。
如果你的圖片是16:9的  畫素為1280*719,
修改為4:3   800*600畫面,並不會是800*600,而是800*449
應該不會變形吧,除非是自已手動拉到800*600的吧。
------------------------------------------------------------------------
另,
應該是把800*600的影像拉大到更大畫素,如:1024*768
才會把顆粒放大吧。
以上是我的看法,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600,應該只是一個SVGA的解析度,水平垂直的最大點數。
如果你的圖片是16:9的  畫素為1280*719,
修改 ...

並不會是800*600,而是800*449

以上就是問題

為何我要提出呢?前陣子有過幾帖文章,所附的圖檔多有壓扁或是拉長

起初我並未再意,後來我才發現可能他真的是用手機拍,然後又很守規定的把圖片改成 800x600

但是結果卻變成,被人嫌圖片失真

換做你是本人的話其心理一定也是不爽!!!

所以我認為圖片的SIZE其實不用給限制,力求清析即可~~~主要是檔案大小是限制在200KB (因為論壇空間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並不會是800*600,而是800*449

理解你的意思,但一張800*449的圖片,就算直接加入論壇貼圖,應該也是800*449
不會變成800*600,貼文者是否為手動調整,將原本449手動調整為600,才會因449→600
造成圖片有拉長及壓扁的情形,以我自已發的為例,這些圖都不是標準的800*600,
但也不會有變形的情形,所以WISH大才會常有回文,不要拉到圖片,應該是這個意思,
不好意思,以上是我遇到的,謝謝。
應該可以說明,只需將解析度設定調整為800*600,不需拉成固定長寬比

http://bbs.pigoo.com/thread-63646-1-1.html

我看ultraman大發的文章,底下有其他回覆,也有回覆到這一個問題點造成原因。

http://bbs.pigoo.com/thread-63567-1-1.html

网友:
  或是:
  "請提供一幅(含)以上相關照(圖)片或附件檔案;照片力求清晰,建議原比例縮放後寬度800像素(pixel),圖照檔案大小200K以內。"

  供參考.

网友B:
我都是原圖原比例縮小,所以圖檔不會失真,但是沒辦法滿足剛好就是800*600,但至少能滿足200K以下的條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原圖原比例縮小,所以圖檔不會失真,但是沒辦法滿足剛好就是800*600,但至少能滿足200K以下的條件  ...

我覺得office的也不錯用,

网友C:
當初會定800,是當時的"時空背景",也經過10年了,螢幕現在很難看到19吋以下,所以陳年的版規確有修改的必要。
是的,為了考慮到主機空間問題,圖片的大小必須要控制,至於大小就不用一定要求寬度要800,不過到放寬到多大?這請大家也給一點兒寶貴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當初會定800,是當時的"時空背景",也經過10年了,螢幕現在很難看到19吋以下,所以陳年的版規確有修改的必 ...

#6 hankhu  +1

我也是用縮圖的方式,所以說每次的圖檔多不是固定size

因為還有200KB的限制,這個是導致圖檔不太可能只固定在某一種規格

因為會導致圖片不清或是變形

尤其是以JPG方式,縮圖後常常會失真,這時就得存成png才不會失真

网友C:
以前就有提到,照片有時是直拍,所以寬度定800,長度就沒限制,這樣就不會有變形的問題。

像我目前跟之前用的縮圖軟體,都只有設定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就有提到,照片有時是直拍,所以寬度定800,長度就沒限制,這樣就不會有變形的問題。

像我目前跟之前 ...

我預設立場,是僅用Windows 內建的 "小畫家" 當主要編輯圖片軟體

小畫家~僅能針對"原圖"做等比例放大及縮小

當然其他繪圖軟體是可以做到所要求的size,但是這樣對發文者來說無形中又更增加難度

有些人有技術但是對這方面偏偏就不行,所以我會覺得可以不需強制定圖片size,僅限制200KB

有些人可能縮圖至200KB,但是一定不是800x600,這時他可能就會直接用"拉圖"的方式
這樣就會變形,如果沒有限制size,只有200KB大小限制

那這樣新手就只要去進行圖片縮小至200kb即可

而且~當圖片上傳至"論壇"該系統也會自動對上傳圖片自動修正
所以有時會發生原圖很清晰但是上傳後卻又變得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就有提到,照片有時是直拍,所以寬度定800,長度就沒限制,這樣就不會有變形的問題。

像我目前跟之前 ...

是因為縮圖時,沒有勾選保持原始長寬比選項的緣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預設立場,是僅用Windows 內建的 "小畫家" 當主要編輯圖片軟體

小畫家~僅能針對"原圖"做等比例放大及縮 ...

以小畫家測試,原圖與20%小圖,在調整過後,
上傳論壇並不會有變形失真情形,
都是為了拉到800*600所造成的吧,
Ultraman只是因為其他版友為了調整到800*600所造成的變形而設想,
現在應該也不是800*600或是1280*720的問題
應該是如nessie大所說,只需要訂一個垂直分辨為基準
或ultraman大所說的容量大小為基準。
或是每位發文的都了解這其中的差異。

調整前
調整後

网友:
我都是用這套來編輯的,只要去調整整張圖的大小比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 hankhu  +1

我也是用縮圖的方式,所以說每次的圖檔多不是固定size

png檔在多顏色和非垂直和水平線條的圖片,在論壇上少用,因為它會多佔幾倍的檔案容量,當然在自己的電腦就隨個人高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