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微星主機板 MSI-7267(945GCM5 V2) 關機風扇不會停止轉動

楼主(2017-03-08):
微星這片故障問題寫 : 可正常使用但是關機風扇不會停止轉動

這片的通病就是"電容全換",當然這片已經全部換過

那麼接著探討問題吧!

先來張圖:

首先要搞清楚主機板的編號,如圖所示官方是以 945GCM5 V2 當作型號,不是以MSI-7267

1.通常會發生關機後風扇繼續轉不會斷電,先檢查power,再來才是主機板

2.裸版接上我的良品設備,測試正常,並沒有關機後風扇不會切斷繼續轉的問題

3.送來的工程師已在現場有確認power是OK的,那麼該怎麼接下去呢?

4.去MSI官網check

5. 945GCM5 V2 -- 官網有好幾種版本(更新錯誤就game over) , 經我check原BIOS版本及客戶端使用 WinXP
    可以辨別這片為 945GCM5-F V2(FSB133)

接ˊ著答案出爐,很簡單就是  BIOS的問題 , 更新後就OK

==================================

  以上所要表達的是維修處理的流程

當你遇到問題時,不是先拆再說,尤其是電腦主機板

如果說只會蒙著頭苦幹,直接求助有無電路圖或是點位圖,那你或許永遠無解

因為答案就在你身邊,只是你不相信"官方"而已.

网友:
感謝分享,還沒進階到MB,來參考「維修心法」。

网友:
很有邏輯性的教導,
感謝分享~

网友:
非常好的觀念教學
觀念正確 可以少走很多冤路
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楼主:
補充: (因為字太多,不加在原文)

Q1.通常會發生關機後風扇繼續轉不會斷電,先檢查power,再來才是主機板

A:市面上一些劣質的power,使用超過一年後,某些品牌的power就會造成電腦關機後,風扇繼續轉(CPU & power)

   這個是經驗,還有ASUS桌機,某幾款也是如此,只要PC有怪症狀就是更換power就 OK

這種power無法用市面上的電源測試器去測量好壞(因為電壓多正常), 只能用一顆OK的power去過濾 或是 打開power 目視有無電容凸起

很多PC電源供應器,多可讓你PC正常開機,但是會莫名其妙地出現很多症狀

但是現在很奇怪的事,只要PC出問題就會先換主機板!!!

這倒是很怪,因該是先處理~"電源供應器"~確定更換一顆良品後,才是在往主機板下手才對

网友:
因為接觸電腦故障排除的時代不同~~~直覺上就是換主機板

POWER是電腦的根本....電源,它不正常後面的一切都會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