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電流電壓轉換電路(轉阻器)

楼主(2017-03-08):
各位先進晚安

小弟又來自學發問了

我在維基百科上 看到有一組線路 叫做電壓電流轉換器 如下網頁所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9%E6%8F%9B%E5%99%A8

這個電路圖是這樣

這個電路我把前面Rin端改成光敏電晶體 , Rf為100k歐姆

不知道是否我理解有誤 輸出端Vout 總是為0

但是量測光敏電晶體到V-的那一端 電壓是有變化的

不知道是哪個環節出錯了呢? 還是說我的理解錯誤了呢?

這個電路的電流I應該是流過 Rin ~ Rf

然後電流的改變 在輸出端就變成 Vout = -I x Rf

可是都沒有變化

是網頁寫的只是示意圖嗎? 還是有哪個地方搞不太清楚呢?

能否請各位先進點通一下

楼主:
忘記提到一點 我用的OPA 是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s321.pdf
ts321 sot23-5 這顆

网友A:
把Rin改成光敏電晶體,那Vin接哪裡,還是空著沒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記提到一點 我用的OPA 是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s321.pdf
ts321 sot23-5 這顆

供電是採單電源?

网友B:
Op-Amp 若沒特別畫出電源電路,通常是默認以正負雙電源供電,您的實際電路貼出來,大家才好討論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in改成光敏電晶體,那Vin接哪裡,還是空著沒接?

Vin 接3.3v

楼主:
老師 我Vin 接3.3v

网友C:
先把眼鏡帶好,再來發問喔 ...
不然有得看的東西都可以寫顛倒,那 ...

楼主:
老師 我的圖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眼鏡帶好,再來發問喔 ...
不然有得看的東西都可以寫顛倒,那 ...

抱歉啦 scottwang 大師

請問一下是哪裡有問題嗎?

真的不懂 請求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Amp 若沒特別畫出電源電路,通常是默認以正負雙電源供電,您的實際電路貼出來,大家才好討論呀! ...

SKY 大師
雙電源小弟目前不太會用

不過似乎這電路單電源好像也可以 一定要用雙電源嗎?

有沒有脫離公式理解的方式

因為這網頁寫到後面一大堆的推導與電路 小弟實在是看不大懂

网友D:
要接雙電源啦! 這輸出為負,你要OP自己產出負輸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師 我的圖是這樣

沒接負電源要如何從vout輸出負電壓?
您目前電路是反向放大器結構,Vin是正電壓,輸出會是負的!

所以您這電路op需要接雙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接雙電源啦! 這輸出為負,你要OP自己產出負輸出

一定要雙電源嗎?  為什麼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抱歉啦 scottwang 大師

請問一下是哪裡有問題嗎?

把你的第一帖跟你的連結再看一次,找不到問題就再多看幾次.
還有你要做什麼樣的功能電路也要講出來,不然要大家當蛔蟲也不好,大家又沒有他心通.

若只是你自己想的電路,那就省省吧,做實驗要照正規的來,等有了一些的基本概念,再來胡搞瞎搞就隨你了,不要好路不走冤枉路,對自己對別人都不好喔 ...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定要雙電源嗎?  為什麼呢?

喔 我懂了 你的意思是說 Vout = -I x Rf 其值為負 <0
所以要雙電源是嗎????

哇哇哇哇哇 那這樣就必須再找另一組電源了

可否在請問一下 雙電源怎樣接呢?

負的電壓要以什麼為參考值? 是將電源供應器地端正端接到圖中的地 然後OPA的 VCC 負 接到電源供應器地端

是這樣接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定要雙電源嗎?  為什麼呢?

依您的電路沒雙電源如何輸出負電壓?單電源最低的電壓就是地電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第一帖跟你的連結再看一次,找不到問題就再多看幾次.
還有你要做什麼樣的功能電路也要講出來,不然要 ...

對不起啦 電流電壓轉換器 我打成電壓電流轉換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您的電路沒雙電源如何輸出負電壓?單電源最低的電壓就是地電位啊。

明天來上網找一組負電壓試看看
感謝 ysc大師

网友E:
正電源供電,怎會有負電源輸出?改採雙電源,或使用同相放大器,或單電源輸入端採1/2Vcc偏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電源供電,怎會有負電源輸出?

老師 我了解了 謝謝你的解釋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 amp 的虛擬接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9%9A%E6%8B%9F%E6%8E%A5%E5%9C%B0

scottwang  大師

這網頁請容許我慢慢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scottwang  大師

這網頁請容許我慢慢理解

要看先抓重點,其它的再慢慢看,以下所談的就是針對(+)輸入端.

構建虛擬接地的方法
利用兩個電阻器,可以構成一個分壓器,它可以被用於創建一個虛擬接地節點。如果兩個電壓源通過兩個電阻進行串聯,兩電阻的阻值與電壓滿足如下關係,則兩個電阻中間點成為了一個虛擬接地,重點在分壓器裡的電路圖,其它的計算可以以後再看.

電阻可以用下如;
4.7K, 4.7K
10K, 10K
22K, 22K
33K, 33K
47K, 47K
100K, 100K
電阻越小所形成的分壓越穩定,但是消耗電流也較大,雜訊免疫力也較好.
電阻越大所形成的分壓越不穩定,但是消耗電流也較低,雜訊免疫力也較差.
可以依據使用環境而選用所需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先抓重點,其它的再慢慢看,以下所談的就是針對(+)輸入端.

構建虛擬接地的方法

了解了
謝謝 scottwang  前輩

网友:
最好再表明這電路準備應用在哪兒,"光電晶體"的品牌、型號順便公佈一下,它似乎有 NPN、PNP、三支腳(有B極)、兩支腳等等的區別,有文章也說"光二極體"的轉換線性較好,我從未接觸過這種玩意兒,幫不上忙。

光電晶體有所謂"暗電流(Dark Current)",就是無光照的情況下,C-E 之間的漏電流,依您單電源的架構,光電晶體(NPN型)的C極接 Op-Amp (-),E極接 Vin,而 Vin 是負電壓,這樣子可能可以動作喔!再請高人指正。

网友:
你這不是電流轉電壓看來怪怪的,上網搜尋很多這類參考電路,不見得非用雙電源,單電源也可

网友:
其實很多低雜訊的OP AMP規格書裡都有類似電路。具小弟所知Photodiode有兩種工作模式,一種是Photoconductive,另一種是Photovoltaic。前者是按照通過的電流變化來判斷光的強度所以要加偏壓,後者是透過產生的電壓來判斷因此屬於無源。前者的線性度較高而且可以呈現相當大的動態範圍,譬如一燭光與閃光燈的差異。後者比較簡單,但是容易飽和,範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