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東元tl4252tre另類燈條修復

楼主(2017-03-08):
有這麼一說 LED 電視背光不亮更換燈條,最好能一次更換所有燈條,避免短期再出狀況

小弟土炮出身,從以前的 CRT 總是會以最簡易的 FBT 繞線做電壓供應處置

遇 LED 也免不了有此思維,以下便是小弟以土炮方式處理背光

事先說明:小弟以此方式處理之電視機已有數台,最早一部至今已近9個月,如今依然健在

接下來就看圖說故事

原先不亮的燈條

將故障不亮的燈珠剃除,貼換上正常燈珠
更換後整個燈條

此法不用將燈條由燈箱內取出,可以直接於燈箱內做處理

网友:
高手!  這樣看起來是省事不少n_109|

网友:
這方法不錯,避免把好的LED拆下時拆壞了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就是愛看不會修,秘技公開,謝謝分享。

网友A:
S大,
何不把它剪長和邊緣一點,這樣就可以點對點焊接,不須拉線,
是有特殊考量嗎? 這是別人的案例,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S大,
何不把它剪長和邊緣一點,這樣就可以點對點焊接,不須拉線,
是有特殊考量嗎? 這是別人的案例,提供參考:

當然可以直接焊上
上作配線是顧慮到導光方向而拉

网友B:
為什麼要這搞工~~看攏無~拆下來用腳夾著熱風槍對下面吹~拿掉壞的LED 直接放上好的~不就好了嗎? 你這種方法說真的~很不好~返修機率很大~~!之前就拆過幾台像你這樣修的~都是壞那跨焊上去的~還不是其它顆~ 就像昨天修的46U6600 不知哪個白痴用快乾黏LED 害我吹到快中毐 ~!不就一顆LED掉了~還被客人返修三次~最後跟我買五十吋的~把這台賣我~!  明明很簡單的方法~有必要小聰明繞一大圈嗎~每次拆到這些天才修過的電視~都佩服到想罵三個字~! 熱風槍雙腳夾著~手拿著燈條~對著壞的LED下面吹~直接拿掉~馬上放上好的LED~就搞定了~都拆光了~有差多拆幾顆螺絲拿掉燈條嗎~~~這種燈條最簡單好修~~連用到底部加熱器都不用~!

网友:
不 知要多少度的熱度來烘,烘多少分鐘才能順利分開,上面的散光罩如何再焊上。請多示範,謝謝大大。

网友:
戲法人人會變 各有巧妙不同 斟酌使用  上述法 如 新灯板背後有散熱銅箔 要先把舊板 銅箔處理好  新手學習中  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要這搞工~~看攏無~拆下來用腳夾著熱風槍對下面吹~拿掉壞的LED 直接放上好的~不就好了嗎? 你這種方法 ...

有這麼一說 LED 電視背光不亮更換燈條,最好能一次更換所有燈條,避免短期再出狀況
小弟土炮出身,從以前的 CRT 總是會以最簡易的 FBT 繞線做電壓供應處置
遇 LED 也免不了有此思維,以下便是小弟以土炮方式處理背光
事先說明:小弟以此方式處理之電視機已有數台,最早一部至今已近9個月,如今依然健在

以上是小弟PO文
都說是土炮維修,當然是以最簡易方式處理
拆紙+拆燈條+拆LED+焊LED+黏燈杯,總是沒在紙上畫兩刀用耐熱雙面膠直接黏上快速
或許是小弟運氣尚屬不錯,亦或是生意不夠好處理數量不夠多,目前還未遇上陣亡現象
如果怕服務爭議的朋友,還是建議你規規矩矩,一次整組燈條全換
謝謝大哥指教

网友:
可以收集破屏LED修護!真好的分享!

网友:
有修好最重要 任何方法都可以

网友:
恭喜suilin大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這麼一說 LED 電視背光不亮更換燈條,最好能一次更換所有燈條,避免短期再出狀況
小弟土炮出身,從以前的  ...

所以我也分享我的土砲方法給你啦~更快~就不用這搞工~! 昨天才換好一台聲寶42 壞二顆~十秒吹掉後直接把好的燈珠放上去就搞定啦~不用什麼加熱台有的沒的~我只有三星那種側光式的~上次幾乎整條燈珠都換了~就把返修台加個鐵板改裝用下~!修東西不就講求快又方便~小弟方法你下次可以試下~!一樣是土砲但會快很多~!而且更完美不是很好~! 單純建議啦~!背光式的LED 還用不到什麼工具~輕菜就可以換好 ~了~

网友:
厲害!又學到一招!

网友C:
在YOUTUBE看到的~ 不知道這拆LED燈珠的工具台灣有沒有在賣? 拆LED燈珠工具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YOUTUBE看到的~ 不知道這拆LED燈珠的工具台灣有沒有在賣? 拆LED燈珠工具

PTC發熱片自己DIY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