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s 3060 喇叭接線方法請教

楼主(2017-03-08):
請問這個功放要如何接線?

网友:
Paulbob大,

您自個不是已經把答案標出來了??

LI: Left Input / 左聲道輸入
RI: Right Input / 右聲道輸入

楼主:
還有下方BIN G BO BI?
SW- & SW + 是AC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有下方BIN G BO BI?
SW- & SW + 是AC12V?

那個... 要不是有人剛好有板子可以幫您看, 要不就要找網路資料了...

這有篇文章有幾張圖, 但也看不出所以然!
Mobile01: →不燒← 我的 2.1聲道[改裝] Hi-Fi喇叭單體 音效級黃金電容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500&t=3969790

网友:
AC 12 0 12

网友:
圖二左邊"L R G G LI RI"與"BIN G BI BO"
是連接到面板上面的可變電阻

"SW+  SW-"是連接到超低音喇叭

楼主:
可變電阻要怎麼接?

楼主:
那 BIN G BI BO 要怎麼接?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 BIN G BI BO 要怎麼接?謝謝

註記
1 : Boost 超低音用的 TDA2030A  請記得要接散熱片 SIZE至少>= 照片上方的散熱片  最好是兩倍以上
2:  我是參考網路上這張電路圖   http://www.chinabaike.com/uploads/allimg/130812/2255393135-0.jpg
Boost VR  是圖內 RP2

网友:
感謝版主分享,又上了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