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6HX75A無法開機

楼主(2017-03-08):
各位前輩高人們
最近拿到一台SONY的KDL-46HX75A,從棧內的討論中,隱隱約約找到方向,但又無法精準掌握
請容小弟在此敘述不良狀況,還請各位前輩高人不吝賜教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這台在冷機(至少六小時以上不接市電)開機後,偶爾可以動作(有畫面有聲音),不過,僅僅15秒就自動關閉,電源的指示燈(紅色LED燈),閃爍五下,停了幾秒,之後又閃爍五下,如此循環
如果是熱機的狀態下,當將電源鍵切入後,就直接閃爍五下,停幾秒,又閃爍五下的循環下去
在閱讀站內的討論過程中,有台類似的機器"KDL-40HX75A",某位大大直接斷定是主板;而某篇討論到SONY液晶的故障燈號,有注意到閃五下表示主電源(MAIN POWER)NG
聽說SONY的問題,很難處理,還煩勞各位前輩高人們傾囊相授,以解小弟困惑

電源板

電源板

銘板

銘板

全部的基板

全部的基板

主板

主板

T-com

T-com

网友A:
燈條出事的機率比較高吧!!

网友B:
繼續努力 等候佳音 學習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條出事的機率比較高吧!!

感謝兩津大大的回覆,記起來,小弟似乎未將電源與燈珠做單獨測試,實在是小弟這兩光師,不知道電源板該如何不透過主板來點亮燈珠
附上電源板絲印及背面,還請不吝告知

電源板背面

電源板背面

電源板正面絲印

電源板正面絲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繼續努力 等候佳音 學習中

一起加油吧

网友C:
烏骨雞學姊有LED燈珠測試儀賣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烏骨雞學姊有LED燈珠測試儀賣阿!

熊大,我再連絡老闆娘囉,或者你有,跟你先借來用看看???

网友:
應該是   T CON 壞

网友:
烏骨雞學姊有LED燈珠測試儀賣阿!   應先買一套  一定會用到  很好用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电源供电正常,应是主板DC'/DC电压异常;

闪五次有的机型是屏问题;

背光故障应是灯闪六次。

楼主:
感謝幾位前輩們的指教,小弟目前會先試著從恆流的電路先著手,依照之前的經驗先量測、推論看看,再此先一併謝過,有進一步消息,再行報告,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