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動車充電器 SL-II-48V (17AH-20AH) 問題

楼主(2017-03-09):
先請教電動車問題可否在此發問?如不行麻煩版主幫我做移動
問題是這樣的.老媽的電動車充電器突然沒動作.連插電該有的指示燈都沒有
所以就拆開檢查.馬上發現一顆電子零件爆了.照片紅圈處
因為爆的很徹底.只剩兩支金屬腳.完全沒有編號了
請問有高手知道這款充電器.入電源的第一個零件編號嗎
如果有人知道請PO圖給小弟....感激不盡

网友:
找個3A的 NTC應該就能用了   至於這個情況要注意後端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找廢棄的電源供應器應該就有了!!

這個電路可能有短路情形 ~ 要小心 !!

請先測一下電路是否沒短路再上零件 !!

要不然再多也不夠你用 !!

网友A:
還是建議你養成好習慣,主旨要標上:廠牌&型號

原主旨: 電動車充電器問題

變更: 電動車充電器 SL-II-48V (17AH-20AH) 問題

這樣日後~有人有相同問題,他只要search SL-II-48V 就可以直接找到相關問題帖

=======================

NTC=熱敏電阻

這顆元件帶保護作用,會爆掉一定是你有不正常的電壓輸入或是短路所導致的結果
所以你要檢查是否有短路原件

至於這顆NTC你可以先找報廢的PC電源供應器,拆下NTC替換先

楼主:
RE: 電動車充電器 SL-II-48V (17AH-20AH) 問題

引用 网友A:
還是建議你養成好習慣,主旨要標上:廠牌&型號

請問這種熱敏電阻是不是有分好幾種
請問有圖可參考嗎

編輯過的主題是不是沒辦法在做修改了呢

网友:
一次側短路機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是建議你養成好習慣,主旨要標上:廠牌&型號

請問這兩顆電源供應器的熱敏電阻在哪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這兩顆電源供應器的熱敏電阻在哪裡

請注意上面各位說的短路查修,否則會有不可預期的結果~~~

网友C:
騎電動車,充電器一旦損壞,應與電池一並檢修。
注意變壓器一側、二側是否有短路現象。

网友D:
以後發帖時,標題請依版規標示,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後發帖時,標題請依版規標示,謝謝配合

好的。感謝管管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騎電動車,充電器一旦損壞,應與電池一並檢修。
注意變壓器一側、二側是否有短路現象。 ...

電池剛換新不到一個月。之前舊的電池因為充不飽有過充現象。電池都脹開。還好沒爆。比知是不是這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注意上面各位說的短路查修,否則會有不可預期的結果~~~

請問另外一個可有.可以幫我框起來嗎...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另外一個可有.可以幫我框起來嗎...謝謝

照片模糊  應該是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模糊  應該是這個~~~

再補清楚一張

网友B:
沒錯  不過看起來好像也壞了 自己測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錯  不過看起來好像也壞了 自己測量一下

上面有黑膠.焊下測量短路是正常吧 這種熱敏電阻編號怎麼不是NTC
不過我裝上去指示燈已正常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