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變壓器的高壓線材問題..

楼主(2017-03-09):
最近跑去網拍,請人代標個變壓器..
規格 120V  50/60Hz  0.9A  8KV  30mA

原本變壓器是高壓線 GTO-15 14AWG 15KV E201474
它的電線短短的而已,想買高壓線材來延長,各自延長個約一米即可..

跑去問店家,由於沒有物品比對,口頭上詢問而已..
想購買可擋至少 10000V ( 10KV ) 電流的高壓線材..

店家建議用 215834 AWM 3239 20AWG  20KV-DC 200*C VW-1 (紅色 )
不過.. 回家後連接這些線材,紅色線似乎有點麻麻感 ?!
個人覺得店家可能誤解我的需求 ?!

為了安全,所以還是來此請教各位大大,以防萬一..

1. 請問上方店家建議的高壓線材,能否使用 ?
2. 另外我先前發文的 H.J. POWER CABLE 8AWG LC-OFC  99.997   這能當高壓延長線材 ?
( 因為手上還有庫存 )
3. 又如果我想買高壓線材,規格該是哪種 ? 台北中華路有賣 ? (因為不遠)
4. 還是買套子,火烤一烤會收縮絕緣的那種,套個兩層 ?! ( 這個好像比較經濟 )

還請大大們不吝指點..  謝謝 !

网友A:
這電壓應該要用XLPE吧,店家推薦的好像有點單薄
最下面那條千萬不要 那只是一般600V耐壓的矽膠電力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電壓應該要用XLPE吧,店家推薦的好像有點單薄
最下面那條千萬不要 那只是一般600V耐壓的矽膠電力線而已 ...

謝謝說明..
因為我也不是內行,店家可能誤解我意思,基本算是我問題..
所以只好重新發文來問,問題跟資訊會應該比較明顯..

台灣方面好像高壓電線很少在網拍拍賣..
不過我在淘寶看見這個資訊,應該很符合我的需求 ?!

左邊的 15KV  200*C
( 店家應該是拿右邊 4.4 的尺寸給我 20KV-DC ?! )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3 ... .7695460.0.0.kesZxR

网友:
請找有 UL 3304  (10KV AC ) 認證的電線。
http://www.nizing.com.tw/pdf/ul3304.pdf

网友:
樓主應用是要到 8KV AC, 這類的電線絕緣材料只剩下 2 種可符合。
1. 鐵氟龍
2. 矽膠
XLPE 一般應用在  3KV AC 以下環境。

另外,AC 及 DC 應用的絕緣材料不同。 樓主8KV的應用,請特別注意絕緣及安全問題了!

楼主:
後來用淘寶問上面那個圖的網頁..
對方最初說 可以..  還準備弄個連接給我..
但我說明要 AC 的.. 不是 DC 的..   就不鳥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用淘寶問上面那個圖的網頁..
對方最初說 可以..  還準備弄個連接給我..
但我說明要 AC 的.. 不是 DC 的 ...

或許看看台電的電力輸送電纜規格
可能有些端倪可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用淘寶問上面那個圖的網頁..
對方最初說 可以..  還準備弄個連接給我..
但我說明要 AC 的.. 不是 DC 的 ...

下列節錄自 wiki 百科參考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gh-voltage_cable

AC power cable

High voltage is defined as any voltage over 1000 volts. Cables for 3000 and 6000 volts exist, but the majority of cables are used from 10 kV and upward.[3] Those of 10 to 33 kV are usually called medium voltage cables, those over 50 kV high voltage cables.

Figure 1, cross section of a high-voltage cable, (1) conductor (3) insulation (2) and (4) semiconducting layers (5) outer conductor and outer coat.

Modern HV cables have a simple design consisting of few parts. A conductor of copper or aluminum wires transports the current, see (1) in figure 1. (For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copper cables, see main article: Copper wire and cable.)

Conductor sections up to 2000 mm2 may transport currents up to 2000 amperes. The individual strands are often preshaped to provide a smoother overall circumference. The insulation (3) may consist of cross-linked polyethylene, also called XLPE. It is reasonably flexible and tolerates operating temperatures up to 120 °C.

At the inner (2) and outer (4) sides of this insulation, semi-conducting layers are fused to the insulation.[4] The function of these layers is to prevent air-filled cavities between the metal conductors and the dielectric so that little electric discharges cannot arise and endanger the insulation material.[5]
The outer conductor or sheath (5) serves as an earthed layer and will conduct leakage currents if needed.

Most high-voltage cables for power transmission that are currently sold on the market are insulated by a sheath of XLPE. Some cables may have a lead or aluminium jacket in conjunction with XLPE insulation to allow for fiber optics. Before 1960, underground power cables were insulated with oil and paper and ran in a rigid steel pipe, or a semi-rigid aluminium or lead jacket or sheath. The oil was kept under pressure to prevent formation of voids that would allow partial discharges within the cable insulation. There are still many of these oil-and-paper insulated cables in use worldwide. Between 1960 and 1990, polymers became more widely used at distribution voltages, mostly EPDM (ethylene propylene diene M-class); however, their relative unreliability, particularly early XLPE, resulted in a slow uptake at transmission voltages. While cables of 330 kV are commonly constructed using XLPE, this has occurred only in recent decades.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用淘寶問上面那個圖的網頁..
對方最初說 可以..  還準備弄個連接給我..
但我說明要 AC 的.. 不是 DC 的 ...

類似商品網頁 http://hvstuff.com/1meter-60kv-20kvac-18awg-shielded-high-voltage-wire-stranded
參考看看他網頁的商品敘述

楼主:
最近都在搜尋有關高壓電線材..

請問大家不知用 AGG 高壓線材可否 OK ?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3 ... .7695460.0.0.kesZxR
( 單純絕緣延長導電.. 對方基本是說可以使用.. )

我需求 15KV 至少 15米..

网友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12730079580
1公尺-CAROL 40KV 16AWG 204℃ 柔軟 耐高溫 矽膠線 高壓線 矽導線 外徑:7mm 可用於汽機車

一米/$350-
好貴的線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12730079580
1公尺-CAROL 40KV 16AWG 204℃ 柔軟 耐高溫 矽膠線  ...

1米 =1000mm ~ 但是潛意識常常會被誤會成 1000 cm , 感覺很長

其實1米=100cm而已 ,超短的

网友:
還是要試看看 包幾層絕緣膠帶 看還會不會麻麻的

楼主:
喔..
露天有美國進口. 10KV. 1平方矽膠高壓線.  一米 200 !
( 只是我需求約 10 來米.. 花不下手 ! )
也有舊型的霓虹燈高壓線. 好像還有 50 米 ?!  便宜賣 300 元..
也是兩層包裹..  只是他 7.5 KV

然後周一中午乾脆淘寶下單..  20KV. 1平方. 矽膠高壓高溫線. ( 買 25米 )
週三下午即到手中 !!  一整個很驚人的效率 ( 順豐速運 )

===========
當初  215834 AWM 3239 20AWG  20KV-DC 200*C VW-1 (紅色 ) 買 10 米..
總共是 800 元 !
現在全部用不到,放庫存了. ( 8 + 1 + 1 ) 米
※ 下次記得要先網路做功課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12730079580
1公尺-CAROL 40KV 16AWG 204℃ 柔軟 耐高溫 矽膠線  ...

一米/$350-
好貴的線阿

而且開板大需是15米

15*350=5250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米/$350-
好貴的線阿

有一種叫做識貨,有一種東西叫不識貨。
有人評論美國太空梭的東西爆貴,但是說不定NASA覺得能夠買到這樣的東西是值得。

幾年前公司曾收到一筆 "北海" (英國與挪威之間) 海上鑽石油平台的訂單詢問(貨價是平常消費性產品的5~10倍)。
但被高層否決掉了。畢竟,要做能夠耐濕氣、耐鹽份、耐低溫、耐硫...咱家公司並無相關經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種叫做識貨,有一種東西叫不識貨。
有人評論美國太空梭的東西爆貴,但是說不定NASA覺得能夠買到這樣 ...

沒有特別立場與用意
也非專業經驗之回文
亦非意指 CAROL 品質不佳
而是現今資訊流通快速
多方查訊下
那個1米350元與其他來源相形見拙
下圖是隨機搜得,參考看看
截圖出處 : http://www.ebay.com/itm/10-meter-10M-CAROL-Flexible-Silicone-Wire-16AWG-40KV-204-D-7mm-High-Volteg-/151105907785

楼主:
台灣這方面的高溫高壓線線材好像產品資訊很少 ?!
所以發發這篇來討論一下..  以及有何產品可替代..

後來轉往淘寶訂購 25米..  含順豐速運 共 約 600 台幣
要我花大錢. 還不如不玩..  @@"
我不是電子專業. 只是偶爾摸摸電子. 偶爾的討論性質而已..

另外..  上面的 10 米約 1400..
請人代標 + 代標費 + 運費 = 可能也要 2200 以上 ?!

( 我上週剛請人美國代購.. 4 磅含包ˋ裝的運費約 1050 航運..  下周一到台灣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灣這方面的高溫高壓線線材好像產品資訊很少 ?!
所以發發這篇來討論一下..  以及有何產品可替代..

供需有解決就好
價格買賣雙方互爽都OK

因為您需求的數量不多
真要拼價格
就需自備檢驗設備查驗低價貨源是否符合規格
(設置檢驗設備經費比買品牌線貴很多,可能不符原本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