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M3715P AS15-F 白屏

楼主(2017-03-09):
原本問題是缺色偶爾發生想說更換T CON AS15-F會好  更換前正常顏色都正常

更換後就白屏了偶而還會閃屏 有換過2個AS15-HF 狀況一樣,有檢查沒換好或需焊,確認OK

可以進工程模式 ,目前沒方向了,懷疑T-CON被我修壞了目前只動它而已

工模

工模

關機瞬間畫片

關機瞬間畫片

网友:
軟排是不是沒插好~
或者金手指翹起來~
或者清一清~
或者別換AS15-HF
之前我也有入手10顆AS15-HG的~
換了5顆都會跟您的情況差不多~
其它5顆就丟了~
換過as15-g as15-f 都沒事~
有H字母的好像有相容性問題~

另外比較簡單檢查AS15有無問題~
通電後用手摸~很燙手就是沒桿好或壞了~
溫溫的就是沒什麼問題~

网友A:
換回原來的AS15-F , 先檢查軟排和金手指 +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回原來的AS15-F , 先檢查軟排和金手指 + 1

換回過了,出現不明線條 顏色也不對 但不會白屏 懷疑燒壞了 軟排和金手指OK

网友:
先量GAMMA電壓看看...

网友:
樓上的正解正常的方式,換之前需要先量gamma電壓是否正常,懶人法先手摸as15過燙表示損壞~如果溫度正常還是要量一下gamma電壓比較準確

网友:
面板左右位址排上應該各有一顆gamma ic.查查看吧!!

网友:
量一下測試點的電壓看看吧

网友:
我一檢查  我有10顆A15HG  3顆A15F  看來問題多了

楼主:
今天換上了AS15-F  成功亮機顏色正常.無閃屏

爬了幾天的文,等IC寄來,買了第三次才成功

AS15-F 系列的有些還真的不能代換,會出問題

我買的這顆底部也是有散熱錫拖,算是新型IC

型號刻字跟我買的AS15-HF 代用的比起來較淡

不知道是不是同家生產的

燒機測試中

燒機測試中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