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大大,18650的充電器

楼主(2017-03-09):
小弟最近想買18650的充電器,請各位大大推薦好用的(如果又便宜更好)

网友:
你可參考以下影片自己 diy 一下,相關零件大姐那有在買,我之前買過
https://youtu.be/tRYBtpzmNz0

也可用 18650 charger 在 YOUTUBE 找一下,資料很多的!

网友:
有沒有  舊款因為容量小廢棄不用  的行動電源
拆來用就是了...

网友A:
d4 nitecore這個好用,功能自己查了
上一 黑色1.2V3號鎳氫電池(箭頭指1.34V)
上中二 18650電池3.7V
下中二 空接
下四 木頭外接墊背A123 /3.2V/20A  幾乎充一至二日,目前最大容量電池(充過30顆以上)
自動辨識5V以下幾乎不同電壓來者不拒(各自獨立包括不同類型),除故障品(會判別)。
以上參考

网友:
若你單單只充 18650 ,網拍一堆多可以

我自己是用這款 (我原買的賣家沒貨了,我貼參考網址)

萬用充電器 可充鎳氫/鎳鎘/鎳鋅/磷酸鐵鋰/鋰電池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17117980439

=================

買這個比單買18650好很多,價格也很親民

只不過你要注意,他不具AUTO自動判電池總類,你要手動調整充電模式

~~切記!~切記!~~~

网友:
引用 网友A:
d4 nitecore這個好用,功能自己查了

上一 黑色1.2V3號鎳氫電池(箭頭指1.34V)

牛也是用D4, 真的是不錯用!!

但, 還是有二個小問題.
1. 充鋰鐵時, 要手動切換充電模式
2. 充帶保護板的鋰電池, 常常會無法辨識

附件是D4的使用手冊, 提供給需要的人做參考.
充電器 Nitecore D4.pdf (3.83 MB, 下載次數: 199)

网友:
我比較省,一物兩用,七電行動電源盒沒上工時,拿來當充電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4 nitecore這個好用,功能自己查了

上一 黑色1.2V3號鎳氫電池(箭頭指1.34V)

wkm大,
不好意思,想請問接木頭的用途是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B:
wkm大,
不好意思,想請問接木頭的用途是什麼?

我想,沒有裝這個,因為沒負載,相關功能,如量電壓無法正常!
裝上這個,那個 夾具,才會將相關充電電路 O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km大,
不好意思,想請問接木頭的用途是什麼?

那個.. 應該只是將 +/- 接點, 外接出來充 "非圓柱形" 的電池用的啦!
原PO有寫到 "下四 木頭外接墊背A123"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個.. 應該只是將 +/- 接點, 外接出來充 "非圓柱形" 的電池用的啦!
原PO有寫到 "下四 木頭外接墊背A123" ...

所以這個充電器是需要有加壓到彈片,才會輸出電壓嗎?
如果要直接充電,將夾子直接夾在彈片上請問可行嗎?
上沒屋頂看,覺得這一款充電器不錯,有想要購入,
所以問一下,不好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這個充電器是需要有加壓到彈片,才會輸出電壓嗎?
如果要直接充電,將夾子直接夾在彈片上請問可行嗎 ...

那個彈片的作用只是有個彈簧, 可以配合調整不同長度的電池.
+/- 接點只要接上電池, 就可以充電, 外接也是一樣的.

但要充鋰鐵要注意一下.
1. 鋰鐵電池的電壓低若於1.8V左右, 會被判斷為 Ni-MH/Ni-Cd
2. 電池電壓大於3.xV時, 充電器會預設為Li-ion, 充鋰鐵電池要手動切換

另外, D4據說有 "山寨版" 的,
網傳的辦別方式是用強力磁鐵去吸 +/- 充電電極, 據說正版的+極是吸不住的.
所以, 用樓上的方式做一個假電池來外接充電, 是一個比較方便的做法!

网友:
小弟克難一點
直接拿舊手機鋰電充電器拉出兩條線直接充電

電池端就學前兩天版上前輩的分享方式
磁鐵連接方式

但量過輸出電流只有140ma,所以每次充一顆電池約整整兩天
與規格寫得300ma落差蠻大的

网友D:
看需求而定   我的最低起跳 TP4057  含電池座的板子  而且是ˊ必須指定SOP-8底下有散熱墊焊接的才夠格
我的最高 Lii-500  這台有個功能可以將當電池放電後充電

那其實
我最常用的方式  就是電源供應器搭配18650電池座
電池座夠省了吧  電源供應器要是沒有的話 那就暈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需求而定   我的最低起跳 TP4057  含電池座的板子  而且是ˊ必須指定SOP-8底下有散熱墊焊接的才夠格
我的 ...

就是電源供應器搭配18650電池座

這個要有一些技術性,不是每個人都會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個彈片的作用只是有個彈簧, 可以配合調整不同長度的電池.
+/- 接點只要接上電池, 就可以充電, 外接也是 ...

不知牛大是否用過I4
我看輸出/入規格都一樣,
難道只差在一個有液晶,
一個只有燈號顯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牛大是否用過I4
我看輸出/入規格都一樣,
難道只差在一個有液晶,

I4和D4就是差個液晶顯示!
但.. 差不了多少$, 所以牛僅入手D4. (有畫面看起來比較High啦!)

网友:
nitecore D4 惟一贏的只有顯示畫面,放滿4顆電池,每槽只有375mA,以110v電源線供電,本體易發熱,顯示4.20v full 用三用電表測量只有4.15~4.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