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42J 無法安裝系統…求助bios,感謝!

楼主(2017-03-09):
1.可開機,可進bios
2.安裝系統時會出現藍底白字0x00000124,當機…
3.請問是bios的問題嗎?感謝!

補充內容 (2017-3-10 11:07 PM):
(巳解決)感謝!

版號

版號

內存上的號碼

內存上的號碼

网友:
刷BIOS要記著備份

楼主:
感謝,獅大…現在來刷看看!

楼主:
刷好了,可開機,依舊會掉電…系統一樣進不去…一進就掉電???還是哪裏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好了,可開機,依舊會掉電…系統一樣進不去…一進就掉電???還是哪裏壞了…

你先進入BIOS修改硬碟模式看看故障是不是一樣

楼主:
好的…我試試看…恩恩改了ide,還是會掉電…

楼主:
就是一進到安裝頁面,不是當機,就掉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進到安裝頁面,不是當機,就掉電…

請問你是用GHOST安裝還是原版一步一步安裝
在安裝過程中就藍底白字 還是裝完驅動才藍底白字

楼主:
原版安裝的…現在用ide,巳進入安裝模式了,不會出現藍底白字,但會一直掉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版安裝的…現在用ide,巳進入安裝模式了,不會出現藍底白字,但會一直掉電… ...

在BIOS底下會掉電嗎 有用過PE開機 會掉電嗎

楼主:
回報大大,在bios底下,不會!是要進windows系統時,or安裝要進畫面,就會當,or掉電,winpe沒試…

這是當掉的畫面,沒掉電

這是當掉的畫面,沒掉電

楼主:
這部有溫度檢測ic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部有溫度檢測ic嗎?

有換過記憶體或CPU嗎
把你原本備份的BIOS傳上來

楼主:
越來越進步了,這次到複製檔案時,才掉電…

楼主:
有換過cpu和ram,都交叉試過了…形情依舊,大大這是備份的bios,麻煩您了,感謝!

1.49 MB, 下載次數: 17

网友:
引用 楼主:
越來越進步了,這次到複製檔案時,才掉電…

還是你要嘗試在CPU加兩顆電容看看
規格470UF/2V 跟CPU座下面那兩顆規格一樣

補充內容 (2017-5-3 01:02 AM):
安裝系統當機或進入系統沒多久當機
可能是CPU濾波電容不良
因為華碩設計偷工減料
如果遇上在上面加兩顆電容應該可以解決

補充內容 (2017-6-29 04:11 PM):
位置在CPU座背面 正負極用電表量應該很容易判斷

楼主:
在bios底下,感覺風扇比較強轉,所以不會掉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換過cpu和ram,都交叉試過了…形情依舊,大大這是備份的bios,麻煩您了,感謝! ...

這是你原本備份修改的

楼主:
好,我試試看!再回報,感謝!

网友:
如果你100%確定 CPU & RAM OK & 整體NB拆裝完全OK & CPU散熱風扇有確實clean及裝好&CPU無過熱

那麼WinPE 可以進作業系統 ~ 但 ~ 安裝win7以上作業系統就會藍底白字

那就是BGA chip方面問題,沒有相關工具&設備,就請送修吧!

或是改安裝XP試試

楼主:
回報獅大還有各位,補電容後,可安裝完,也可開機,目前熱機測試中…因為沒有470uf 2v,我用470uf 6v的替代…目前正常…還有獅大的bios,可用…感謝獅大的幫助,要怎麼改巳解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