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EP800 5V 手機充電器更改為9V輸出

楼主(2017-03-10):
原本欲添購一只 9V 輸出之電源供應器,
突想到家中的 USB 5V充電器真的有夠多,
何不廢物再生利用,自行改變電壓呢?
當然要嗎就應找一較大品牌的才有保障。接下來就是主角....
Sony EP800 5V 850mA
先看了下電路佈置
它是由TL-431a 做出5V穩壓電路,再與PC871 光耦搭配回饋(可算是低成本高效率)。
看了下datasheet 電壓輸出可調至 2.5V~40V
最單純的改變輸出電壓方式,利用分壓公式 2.5V×(R3+R4/R3)
在板料找到一只 3.3KΩ(原本是1.2KΩ),
換上後經實測輸出升為 9.58V
看來又可省下一小筆費用了.....

网友A:
改成9V後最大輸出電流有多少?

网友:
好方法,改天也來試試。

网友B:
搭順風車
請教一下版上前輩
可以問一下大家
大都應用9V在哪個應用上較多 ?
方便提示一下原因嗎 ?

先謝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順風車
請教一下版上前輩
可以問一下大家

應該是用9v充新版的手機,快充式法

网友:
下一個  dummy通訊協定

网友:
LCD大屏圖形顯示晶體管測試儀 電感電容電阻測試儀 電容ESR儀表   這一個耗電鬼   電池不夠她吃   就是最佳 9V 使用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9V後最大輸出電流有多少?

當初所需的只是小功率輸出,故才選上850mA而已,
以致於無再測量輸出電流為多少,只有測電壓穩定出為9.58V(接上負載時)。
如照理論上來說(如有錯誤請賜教)。
原本輸出 5V×850mA=4.25W
現升為 9V 最大負載能力應約為 470mA。
對了,順請教版上前輩,電供輸出電流的標示如此顆 850mA,
廠商是如何訂定出來的,又如何用儀表可測試出此值?
如個人要測試的話,會漸增加大負載量,
再看電壓表如有明顯壓降時,那此時的電流大小,
就是此電供的最大輸出能力了。

网友:
小弟好奇輸出哪顆電容耐壓多少,還有光偶合器輸入電流有無合理範圍,畢竟自己DIY 有些許風險。

楼主:
1.必需注意的就是這顆輸出電容的耐壓值(依調整後之電壓)而改變。
2.原本設計上就是設計成可調電壓(依分壓原理)。
而在配置上K極就必需接上限流電阻,以保護TL-431,而TL-431又與PC871的原邊串聯,
故不會有過電流之現象產生(就是依電流大小的改變),而實現反饋保護。
有興趣的話,可GoogleTL-431與PC871組合之工作原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當初所需的只是小功率輸出,故才選上850mA而已,
以致於無再測量輸出電流為多少,只有測電壓穩定出為9.58 ...

我以前電源研發工程師跟您說:
主要是看變壓器的瓦數來決定電流大小…
如5V2A改的話變壓器不動改電壓為10V1A

還有如何測電流值?是用DC Load機來測量值電流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1.必需注意的就是這顆輸出電容的耐壓值(依調整後之電壓)而改變。
2.原本設計上就是設計成可調電壓(依分 ...

像這類的小功率阿達布特,輸出端的電容應該都差不多為25V或35V的耐壓,所以就他改的電壓值應該是無問題
至於您說的第二個問題,那是屬於穩壓回授用,應該是跟他改的無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電源研發工程師跟您說:
主要是看變壓器的瓦數來決定電流大小…
如5V2A改的話變壓器不動改電壓為10 ...

受教了……
還是首次聽到有 DC  Load儀器。
請問如無此儀器的話,能簡單自行測試出負載能力嗎?

网友D:
請問如無此儀器的話,能簡單自行測試出負載能力嗎?

我們不是專業電源廠, 不太會用到 電子負載 儀器.

用水泥電阻替代就好了.  20~22 Ohm, 5 Watt 夠用.
如果手上有 1~2Watt 也可代用, 插電後趕快量電壓, 在電阻冒煙前, 趕緊斷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們不是專業電源廠, 不太會用到 電子負載 儀器.

用水泥電阻替代就好了.  20~22 Ohm, 5 Watt 夠用.

基本上電壓量測比較不成問題,
但如需知道電流的最大輸出能力,
請問你們會如何測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們不是專業電源廠, 不太會用到 電子負載 儀器.

用水泥電阻替代就好了.  20~22 Ohm, 5 Watt 夠用.

您這方法也是可行的…

只是說在算水泥電阻的瓦數,在 LAB中,我們通常是會乘實際瓦數的兩倍來做
比如實際輸出是10瓦,我們會拿20瓦的水泥電阻做輸出負載…

您說的實際瓦數,來使用低於它的瓦數的水泥電阻,我沒試過;但聽前輩說的蠻危險的,而且不用等水泥電阻冒煙就蠻慘的了;用足瓦的水泥電阻都會有味道了!有味道時就要馬上關機了…

网友E:
這個更改電壓這麼多,變壓器圈數不修改可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更改電壓這麼多,變壓器圈數不修改可行嗎?

輸出電壓與變壓器無關,是由TL431做控制。
會影響到的就是功率大小(電流能力降低),
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TL-431電路圖。

楼主:
你是說充電器嗎?
請問你是從何處看出?

网友:
標示電流還要再打個8折才是實際使用電流
當改成9V,電流只剩300多mA

网友(2017-04-29):
感謝分享改天也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