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改裝儀表板

楼主(2017-03-11):
請問我想改機車的儀表板 指針改GP的液晶+指針
車是CUE125 問過車行老闆說改至少要8000$
是真的那麼貴嗎
請問有人知道板橋台北有哪裡車行在換儀表的嗎

网友:
原理不同,要改需要配合原廠的整組都改,單改表是沒用的!!

网友:
樓主的意思是
要將"類比表"改成"數位表"嗎?

除了更換儀錶板總成外
還要裝"感應器"在前輪

類比表是直接拉線至儀表板帶動齒輪

數位表則是必須將輪胎轉速訊號轉成
數位訊號傳送給儀表板使用

價格方面可以搜尋看看

网友:
單就樓主您的發文內容,這個價格其實還好,因為連工帶料,還不知要搞幾天,該賺的要給人賺

如果價格導向,請樓主先確定以下問題
1.儀表外框是否符合,不合的話連外框都要換
2.儀表線路數位類比是否相同,不同的項目有哪些,可以直接改線,還是連後端感應器都要換
3.最常見問題,數位表的車速線是沿用類比鋼索式還是電子式,電子式車速線有的因為感應端設計,可能必須改用專用輪軸

有預算考慮的最好有DIY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