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ONY KDL-40EX520 油畫維修

楼主(2017-03-11):
索尼EX系列老毛病.....直接上維修圖,不囉嗦拉~

整個拆開後的樣子

問題在主機板往T-CON排線座旁的排感   換0402的排組(22Ω)  6顆全換就好
(換的時候記得保護好旁邊的排線座)

這手術媲美顯微鏡手術等級

修好拉~

网友:
修好電視眼睛卻脫窗了...

网友:
供喜完修..正確思路

网友:
好焊工 技術好 學習 謝

网友:
之前查油畫維修文
大都指向 T-COM板上的 AS15晶片
您有能力一個一個節點查找完修
找出排阻維修這點,或許是維修業的不傳known-how
表示您是專業維修員且讀過電路與元件datasheet
才能這麼精確的找出問題點

之前我也有部 sony 電視油畫問題送修
搞不好也是小排阻的問題
不過我不是專業維修者,沒這維修技能,就只能花錢送修
但不管當初維修是換AS15或排阻或.....還是其它..等等
反正結果,有符合我的需求,花錢解決故障就是了

小弟之前的送修印象文
sony KDL-32V4000 液晶電視 - 油畫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63525-1-1.html

剛剛重搜論壇分享文找到下列這篇也是類似問題也有修排阻的例文
新力液晶電視 SONY KDL-32EX720 油畫 鬼影
http://bbs.pigoo.com/thread-63289-1-1.html

网友:
恭喜完修,眼力及心思如此細小才能完成,感謝分享!

网友:
看到壹圓後才發現旁邊的小螞蟻才是主角。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