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SF880多功能儀表(八和一)_part1

楼主(2017-03-11):
1.此款為美製儀表,功能包含了有Oscilloscope/Arbitrary Generator/Spectrum Analyzer/Frequency Response Analyzer/Data recorder/Logical Analyzer/Frequency & Phase Meter/Pattern Generator等.
2.具有2個analog輸入端及優異頻寬.
3.因其自帶信號產生器,非常適合做電路多方面測量.(待側物的頻響測試及被動元件的交流阻抗測試)
4.公司網站及產品規格:
http://www.analogarts.com/produc ... 80-high-performance
5.教學連接:

6.有關其相關實體應用及測試,將陸續著手進行試作,敬請期待.

网友A:
這台應該是forMS 的吧,使用其它作業系統的只能流口水了1
不列入考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台應該是forMS 的吧,使用其它作業系統的只能流口水了1
不列入考慮! ...

請教C大

除了常用的MS作業系統外
一般維修常用PC大都是哪類OS ?
或是C大目前PC是其他OS,所以才不考慮MS的週邊硬體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教C大

除了常用的MS作業系統外

我是首重安全性及穩定性,以前公司用過MS 系統,被 BSA 搞過,就發誓永不再用M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首重安全性及穩定性,以前公司用過MS 系統,被 BSA 搞過,就發誓永不再用MS!! ...

C大提到
"BSA"
是指 "台灣軟體聯盟(BSA)" 嗎 ?

那C大比較鍾意哪套OS,能否提示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C大提到
"BSA"
是指 "台灣軟體聯盟(BSA)" 嗎 ?

剛開始時 LINUX 還不是很成熟,是使用 FReeBSD 從4.X到6.X 版,後來 LINUX 成熟了,就改用 LINUX UBUNTU 版本從 7.4 用到目前的 16.04 版,現在在等18.04 LTS 版出來,會將硬体及軟体全部換掉!

我通常都是用 LTS 的版本,不過我還是要強調一下,有強的OS ,還是要有大環境配合,像很多白目的軟体廠商及政府部門,都只會 MS,如我無法在電腦上正常轉帳,我花 200 元申請的身然人憑 證,還只是個裝飾!

所以還用這類自主軟体,要有長期抗戢及等待的耐心!

離題了,若還有問題,請在適合版面繼續聊!

网友C:
令人期待的電子儀器,拜半導體與 DSP 技術這類的電腦介面基礎儀器以後會越來越多且越來越強。

這台的價位約在三萬台幣左右,以其多樣化的功能來說並不貴且讓人有慾望入手使用。
只是沒親手操作過不知其細項功能是否足夠、操作介面是否親和,最重要的是不能頓頓的。
我比較想用的是 Spectrum Analyzer 搭配 Tracking Gener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令人期待的電子儀器,拜半導體與 DSP 技術這類的電腦介面基礎儀器以後會越來越多且越來越強。

這台的價位 ...

它的價格是很親民,功能大致是可接受的,除了你提的速度方面,較專用儀器是慢了些,但專用二手儀器如HP8595E帶Tracking的頻譜儀,一台約台幣8萬,或者選較低階的 RIGOL DSA815-TG.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它的價格是很親民,功能大致是可接受的,除了你提的速度方面,較專用儀器是慢了些,但專用二手儀器如HP8595E ...

HP 的頻譜論功能與特性當然是沒話說,但是就是那麼大一台沒有很常用所以每次要用都要搬來搬去很是麻煩,總是想著電腦介面的形式,要用時才會方便。

可惜了這台的靈敏度不足無法觀測天空電波,當然也沒有 TG 的輸出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HP 的頻譜論功能與特性當然是沒話說,但是就是那麼大一台沒有很常用所以每次要用都要搬來搬去很是麻煩, ...

靈敏度不足可考慮外加前置放大器,這個已經有價廉的模組可使用.另我所提的頻譜儀都是有帶Tracking generator的版本.購買時可向商店確認.

网友:
價位約在三萬台幣左右,以小弟的財力跟用途,除非少個0否則看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