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以下兩種塑膠壁虎的差別

楼主(2017-03-11):
請問有用過以上兩種塑膠壁虎的會員,使用起來它們有什麼差別?
這兩種塑膠壁虎都使用同一種鑽頭嗎?

网友:
應該嘸啥差別..上頭看起來比較"勇"..使用上就附甚麼用甚麼..
鑽頭大小這二種也都有大小尺寸之分
有時鑽太大洞..現場便當筷子削幾片塞入即可
真的要負重15公斤以上一定得用膨脹螺絲
負重輕的直接白鐵自弓牙螺絲上了

网友:
第一種塑膠比較厚,
鑽頭要依外徑大小,
第二種塑膠比較薄,
鑽頭要依外徑大小(規格有很多種),
其實鑽這孔只要能塑膠放入即可,
深度依塑膠長度不突出即可,
鎖螺絲後塑膠會撐開,
就不會掉下來.
但這種壁虎較不耐重物.

网友:
一般有 PP PE PVC PA6
PA6 尼龍6 多數原色
燒燒聞聞就知道
鑽頭好像是M5/M6, 有分別
最大靜重負載不同

网友A:
是要固定在牆上的嗎?若是,一般沒差,用的水泥鑽很重要,像我大多用 5/16吋 的水泥鑽,我是常用來固定淨水設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固定在牆上的嗎?若是,一般沒差,用的水泥鑽很重要,像我大多用 5/16吋 的水泥鑽,我是常用來固定淨水 ...

我只是在網拍看到這兩種塑膠壁虎,前都在日常生活中比較常看到,後者是偶爾才會看到,想知道它們實際使用起來的差別而已。

總之就是不知道就要問咩

网友B:
這種應該稱為塑膠塞比較適當,壁虎通常是用來稱呼金屬膨脹螺絲。

第一張照片那種塑膠比較厚,一般鑽2分(6.35mm)螺絲孔塞入剛好,第二張照片那種就很多種尺寸了,通常是買東西附的,經驗上第一張照片那種比較牢靠。

水泥自攻螺絲普及之後這種塑膠塞越來越少用,配管固定BOX、開關箱我現在都改用水泥自攻螺絲,鑽個3.2~3.4mm孔直接鎖上去很剛好,需要荷重大一點的就鎖大鋼牙,像固定鐵窗用的那種。

水泥自攻螺絲最早使用的應該是窗簾店吧(雷大猛點頭).......

网友:
我習慣用白色的塑膠塞,6.5mm的水泥鑽孔後,可以鐵鎚輕敲而入,下圖塑膠塞多半是隨機附贈,感覺支撐力較不足,我都不用!

网友:
第一種可用在任何裝飾的板上. ( 包括石膏板、纖維水泥板、水泥牆和磚瓦牆上等等.) 當然要看懸掛物的重量, 若然超出負重范圍, 石膏板和纖維水泥板可能會撕裂.

第二種衹能用在水泥和磚瓦牆上, 若用在石膏板做天花裝飾板來懸掛物體, 可能會垂直墮落.

若是石膏板, 我大多數用這種或和這種類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種應該稱為塑膠塞比較適當,壁虎通常是用來稱呼金屬膨脹螺絲。

第一張照片那種塑膠比較厚,一般鑽2分半( ...

ysc大
2分半大約7.93mm
6.35mm是兩分的吧!
有時候也被搞得霧沙沙
尤其買金屬膨脹螺絲一定會問老闆要用多大的水泥鑽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ysc大
2分半大約7.93mm
6.35mm是兩分的吧!

感謝指正,是兩分才對,8分寸、10分吋經常搞混了......不過6.35mm是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指正,是兩分才對,8分寸、10分吋經常搞混了......不過6.35mm是確定的。 ...

個人偏好,第二種,鑽的孔不用很大,我在浴室都是用這種

基本上承重大,都很耐用,

如果是承重的,第二種拆下螺絲後,要再鎖上,塑膠可能就會損壞~~

第一種鑽的孔較大,個人不喜歡~~ 但是相對較耐重、耐用 看需求~~

像我鎖在浴室的不繡鋼產品,鎖點的面積都不大,

用這麼大的白色,很大的機會就看的到,孔鑽小一點,會被不繡鋼擋住~~自然較好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種應該稱為塑膠塞比較適當,壁虎通常是用來稱呼金屬膨脹螺絲。

第一張照片那種塑膠比較厚,一般鑽2分(6. ...

嗯嗯  以前我也都白色塑膠壁虎,覺得螺絲可以鑽進鑽出方便
後來都用鑽兼鎖,先開個小洞就直接水泥螺絲上去了,聽無線電鑽鎖緊的聲音很舒服?

主要是快速,其次有的架子有5個孔位,以前我用白色那種,常常會畫好之後,鑽了有偏差,導致5個孔位有一個對不上,太鄰近開孔又怕水泥崩掉的困擾。後來用鑽兼鎖,就都沒這類困擾了。

网友:
上圖的我有買來用固定浴巾架.下圖沒用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嗯  以前我也都白色塑膠壁虎,覺得螺絲可以鑽進鑽出方便
後來都用鑽兼鎖,先開個小洞就直接水泥螺絲上 ...

+1

牛以前也都是先鑽6.5mm的壁孔再打進白的塑膠壁虎再鎖板牙螺絲, 但這樣的孔真的好大!
後來, 牛改鑽4mm的壁孔再打進灰的塑膠壁虎再鎖板牙螺絲..
最後, 牛都改鑽3mm的壁孔直接就鎖板牙螺絲...

但, 主要還是要看螺絲要支撐的物件來打 6.5mm/4mm/3mm.
重的物件, 牛還是會乖乖的用6.5mm來打塑膠壁虎, 輕的物件就直接打3mm的孔了!

网友:
哈哈,對呀,水泥自攻螺絲好用,我大推

网友E:
我現在用這種鑽帶鎖工具,很便宜一組不到100元。
他是打這種釘子,俗稱藍波釘。
他鑽頭是5.8mm,釘頭7.5mm。

网友:
圖一,會有兩種尺寸,6mm或6.5mm,
圖二要看上面寫多大,有的會寫
但是,但在時代變了,都是先用3.1mm(8/1),先打然後鎖螺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現在用這種鑽帶鎖工具,很便宜一組不到100元。

他是打這種釘子,俗稱藍波釘。

重點是老大要有四溝省力電鑽,但是我用這個打磚塊,失敗

网友:
現在新型鋰電電鑽有震動功能,也有6.35mm頭,
不一定要SDS四溝鑽頭,現在工具有三夾頭、6.35mm卡頭,
SDS四溝鑽頭可用。

鑽帶鎖所使用藍波釘頭是7.5mm。所附的鎖桿就這個用的。
藍波釘有不鏽鋼和鍍鋼。

网友:
第一種是用於磚牆,第二種適用於水泥牆。
或者應該這樣說比較正確,
第一種是用於孔徑誤差大的複合材質(有水泥與磚頭的),第二種用於孔徑誤差小的單一材質(只有水泥)。

不知這樣說大家有無聽懂,已經盡力了,哈哈!

再補充一下好了:假設鑽頭是10mm的,第一種材質鑽出來的大約是11mm,第二種鑽出來大約10mm。

网友:
一般來說 這兩者在牆壁面 使用上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因為垂直重力不可能將它拉出 但是如果使用於天花板上 白色那種每邊有5個倒鉤 共計4邊 故全部有20個 平均受力抓著懸掛物 比起第二種僅靠兩隻長爪抓住 當然是負載可以多很多 另外還有一點 鎖進塑膠壁虎的螺絲一定要夠長 長度要到達塑膠壁虎的牆內頂端 才能夠將它完全撐開 抓力才夠強.

网友:
水喔,又長知識了,來做筆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