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菱Lancer/IO啟動馬達拆解

楼主(2017-03-11):
這幾天愛車一直很難發動一直以為電瓶掛了~沒想到是啟動馬達罷工了~
今天開工拆下檢查~
本來沒有打算發文的~手黑麻麻的~沒辦法拍照
傳上幾張照片給大家看一下~在這裡先跟說聲抱歉了
版友如果有類似狀況可以請修車師傅先將馬達拆開檢修一下也許只是輕輕碳粉就OK了~
要如何判斷~如果你的車顧路發不動請拿支鐵器敲一下啟動馬達也許就可以發動了~這種狀況幾乎是碳粉惹的禍n_006|

行星齒輪  部分~磚頭旁的黑粉就試碳刷粉~導致馬達不動作的主因

行星齒輪+馬達轉軸

這裡就是重點部分檢視碳刷磨損程度~還可以用磨不到一半說
清乾淨再裝回~右頭好壯壯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啟動馬達內部,受教了 !

网友:
最累的是從車上請下馬達的過程吧!

网友:
要請師傅拆解馬達比較難,若拆開不是的話工錢你要付嗎?一般省錢省工就是整理品交換

网友A:
當初小弟的阿踢斯也偶爾發不動

沒場地又不能說等我清完再裝上,只好買一個新的裝上,找人更換工資400元。
花錢還好,問題是根本沒有解決,依樣偶爾發不動。
最後自己加裝了一個繼電器~解決了
手上還有一顆換下來的,只能當備品,問題是~何年才用的到阿!

网友:
拆這玩意需要有頂高機......總之你遭遇的故障是簡單的....

這東西根本沒人修了,因為大家都要賺快錢.....換總成比較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當初小弟的阿踢斯也偶爾發不動

沒場地又不能說等我清完再裝上,只好買一個新的裝上,找人更換工資400元。

我還第一次看到汽車的啟動馬達細部分解
所以說問題在於繼電器嗎?

楼主:
拆車底零件我多利用我家門前半人高的水溝當修護溝用
啟動馬達拆開清不用5分鐘~2顆螺絲拆開就可以倒出碳粉
繼電器壞掉的在開電門發動時是不會有聲音的~以我的狀況是會聽到繼電器動作的聲音還有馬達要轉不轉的聲音
拆換啟動馬達還算簡單~這次施工只用了1小時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還第一次看到汽車的啟動麻達細部分解
所以說問題在於繼電器嗎?

是的,不是啟動馬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車底零件我多利用我家門前半人高的水溝當修護溝用
啟動馬達拆開清不用5分鐘~2顆螺絲拆開就可以倒出碳 ...

真好,還有"專用"修護溝。
繼電器沒全壞,只確定它送給啟動馬達的電流偶爾不夠。

网友:
小弟20年前修2頓半,啟動鈕按下去沒反應,第1個動作就是拿鐵鎚敲啟動馬達
原因就是樓主您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好,還有"專用"修護溝。
繼電器沒全壞,只確定它送給啟動馬達的電流偶爾不夠。

小弟也想要有這個修護溝,換個免用重工具的零件方便多了

有在考慮門前高低差的3層階梯,要不要用水泥作2條三角形斜坡代替修護溝

网友:
可惜我家,沒有那樣的水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