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轉貼] 9V廢電池接頭改裝留用

楼主(2017-03-11):
一般9V廢電池用光電量都會丟棄回收
網路上有人將電池拆解
取出端點接頭改成9V電池的連線接頭
影片中是封熱熔膠所以接頭厚度較厚
若改用熱縮套管封膜應該可以接近一般市售成品接頭厚度
參考看看
站內另一篇9V電池拆解文也順便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703&highlight=9V%2B%E9%9B%BB%E6%B1%A0

3 useful things can be made with 9v battery - life hacks

网友:
很不錯的改裝設計,謝謝分享

网友A:
它LED不知是哪種規格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LED不知是哪種規格的喔..

其實想表達的就純粹是留用那個接頭
但該作者原著影片已包裹其它應用
該片中其它應用項目
個人覺得實用面存疑 ( LED照明 / 風扇 )
不太實用 ( 方形電池價格蠻高的 )

雖然該片中的討論串沒特別說明LED規格
但推測
大概是9V高壓燈珠
單顆是內部3晶串連封裝的LED (單晶尺寸:35*35mil)
網路隨機搜有看到網拍有,自搜看看
但想問一下,您怎麼對9V照明的 LED有興趣 ?

下列一篇連結
提到多晶封裝LED應用的概述可參考看看
知識:3V 6V 9V,LED燈珠為什麼有電壓的差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實想表達的就純粹是留用那個接頭
但該作者原著影片已包裹其它應用
該片中其它應用項目

他不是對9V照明的 LED有興趣啦,他只是想了解LED的規格,然後展開批判啦,以上若是剛好命中,純屬巧合,因為我不想當他的虫回虫虫虫 ...

這個影片裡的邏輯怪怪的,若是錢多的話,都嘛直接出錢買就好,要不然有用過9V的都嘛知道它不適合用於高耗能的電子裝置或零件,更好笑的是用剪刀剪電阻的腳,哇哩咧,教壞小孩子 ...

這個人所拍攝的影片,三步五時就會看到,有許多感覺就是要拼點擊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不是對9V照明的 LED有興趣啦,他只是想了解LED的規格,然後展開批判啦,以上若是剛好命中,純屬巧合,因為我 ...

我還真想這麼做呢~~~目前我是用改LED背光螢幕修剪長度燈條後剩下的廢料當手電桶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想表達的就純粹是留用那個接頭
但該作者原著影片已包裹其它應用
該片中其它應用項目

感謝你的資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還真想這麼做呢~~~目前我是用改LED背光螢幕修剪長度燈條後剩下的廢料當手電桶用.. ...

燈條還可以當手電筒?
或許你也可以另發一帖來分享大家一下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燈條還可以當手電筒?
或許你也可以另發一帖來分享大家一下吧 ...  ...

就像影片中那樣接ㄚ~~~~只不過我不是用LED燈珠

我是拿LED背光燈條套件修剪後剩下的廢料做的......去年颱風天停電就靠
這個當LED手電桶用....

网友:
唉呀!
我還去電子材料行買9V電池的接頭連接線....

沒想到9V電池上的接頭拆下來就能當做9V電池連接線。

网友:
這個 idea  不錯喔,可以引發我的興趣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