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碩 GS-3252P (M) 亮橘燈無法開機

楼主(2017-03-11):
此機插電下去就馬上亮橘燈無法開機 主機板上的 U52 AMS1117-3.3 跟 U53 AMS1117-ADJ 跟 U54 UTC 78D05L 這三顆我換過後用電錶測量還是沒有電壓,請問要往哪裡方向去查呢?!
1.

2.

3.

4.

5.

6.

7.

网友:
電源板有+5VSB輸出電壓嗎?

楼主:
電源板+5VSB輸出電壓 5.28V

网友:
你好,1117有輸入電壓嗎?若無輸入電壓當然就不會有輸出,此時就需要從輸入那點往回追,若有輸入電壓,可以量一下輸出是否因短路造成無電壓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