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龍貓行動電源無法充電維修

楼主(2017-03-11):
這台龍貓行動電源.插電後嘴巴LED閃爍.就跟一般正在充電一樣.可是不管您插多久都不會停.

可是當您拔下電源插手機時.LED又不亮了.完全沒有電量.無法充電.

拆機看看.
使用三顆18650鋰電池.

看到了吧!IC燒燬.

清洗乾淨以便辨識IC型號.

拆下IC.

這顆IC型號為SI4606.
由規格書看來.這顆是N+P互補增強型MOSFET.

一時也找不到這顆.
翻了翻零件櫃.找到AO4614.先上再說.

看了看規格書.應該可以代用.

看這龍貓充滿電量的表情.是不是很滿足啊!

网友:
卡哇伊的龍貓,
維修實例值得學習.

网友A:
請問版主ic會燒毀跟前方的電路沒關係嗎?請教維修後使用至今一切ok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版主ic會燒毀跟前方的電路沒關係嗎?請教維修後使用至今一切ok嗎?

OK呀!與其他無關.這顆在這裡只是開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