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AP磨豆機問題

楼主(2017-03-11):
各位先輩好
這台磨豆機最近發生馬達轉不太動,更換電容後恢復正常,運轉不到一週,又發生相同問題,請問除了電容以外,還有其他問題須考量的嗎?

网友A:
培林跟電刷是消耗品尤其是高速機尤其培林有消耗時產生重托電流會變大燒掉都會不可不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培林跟電刷是消耗品尤其是高速機尤其培林有消耗時產生重托電流會變大燒掉都會不可不慎! ...

重拖電流指的是電刷燒掉還是線圈呢!目前的狀況是馬達還會轉,但轉速變慢,豆子磨不太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拖電流指的是電刷燒掉還是線圈呢!目前的狀況是馬達還會轉,但轉速變慢,豆子磨不太動 ...

空機沒豆子的時候
轉速聲音是否正常?
電流多少?

放豆子下去運轉時,電流上升多少?

如二樓所言,找找看碳刷吧

网友C:
豆子泡水有4小時(冬天要4以上)嗎?豆子太硬,出漿少,且馬達負載大轉速慢,就壞了。我做豆腐的經驗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機沒豆子的時候
轉速聲音是否正常?
電流多少?

這種磨咖啡豆的磨豆機
好像大多是沒碳刷的感應式馬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豆子泡水有4小時(冬天要4以上)嗎?豆子太硬,出漿少,且馬達負載大轉速慢,就壞了。我做豆腐的經驗談。

樓主的機器是磨咖啡豆的磨豆機
與豆漿機稍異

网友D:
感覺像漆包線有短路問題

或是您買到山寨電容,內有奚竅

网友E:
應該是換的電容品質問題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機沒豆子的時候
轉速聲音是否正常?
電流多少?

沒豆子時是空轉1.2A,有豆子時最高2.5A,轉速聲音較平常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覺像漆包線有短路問題

或是您買到山寨電容,內有奚竅

漆包線短路要如何測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是換的電容品質問題吧 !

我的換的電容不是上圖的電容唷!目前換上的電容值還是在容許範圍內,量測約12.4uF,上圖為原廠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漆包線短路要如何測量呢?

稍查了一下

版上其他前輩還有蠻多文章的
可搜尋查找看看
下列隨機列了幾篇

感應式線圈測速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
http://www.bsmi.gov.tw/wSite/laws/review.jsp?lawId=52c50c90257164f801257688848f0081

[問題求助]請問高壓線圈怎麼測好壞?
http://bbs.pigoo.com/thread-16412-1-1.html

<求助>電風扇馬達線圈漆包線斷一條
http://bbs.pigoo.com/thread-39326-1-1.html

自製線圈匝間短路檢測儀
http://bbs.pigoo.com/thread-23047-1-1.html

[維修工具]電鋸--轉子24個線圈單1個線圈短路有何影響?
http://bbs.pigoo.com/thread-43659-1-1.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換的電容不是上圖的電容唷!目前換上的電容值還是在容許範圍內,量測約12.4uF,上圖為原廠電容 ...

可以拍張更換後的電容照
供參考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拍張更換後的電容照
供參考嗎 ?

另外請教,電容下面那顆螺帽的作用是什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另外請教,電容下面那顆螺帽的作用是什麼?

猜測是電容安裝時,固定功用

另外
小的資淺不知電容規格更換
12.5MFD = 12.5uf 這樣代換對嗎 ?
有請板上前輩指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猜測是電容安裝時,固定功用

12.5MFD = 12.5uf ???

网友D:
上述兩電容值
是開板大的兩張圖片中數值
小弟的意思是這兩個容量可互相替換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述兩電容值
是開板大的兩張圖片中數值
小弟的意思是這兩個容量可互相替換嗎 ? ...

可以喔!!之前我在修理空調類的電器,去冷凍材料行買材料也是這種標識,
M代表Micro,所以相當於u,一樣都是微法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喔!!之前我在修理空調類的電器,去冷凍材料行買材料也是這種標識,
M代表Micro,所以相當於u,一樣都 ...

sorry
小弟愚昧,搞錯單位符號
問了不該問的基本常識
電容 基本認識
http://www.yd-tech.com.tw/print_news_product_info.php/newsid/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sorry
小弟愚昧,搞錯單位符號
問了不該問的基本常識

我一開始的疑問是Mega和Micro有一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開始的疑問是Mega和Micro有一樣嗎?

或許文字上有疑問

但您已用電表確認過實際容值
自然解除疑慮了

网友:
這是 220V的馬達,空載電流看似正常

220V

220V

网友:
建議你在換一次電容

換不同廠牌(就是不要跟同一家買)

如果馬達依然不夠力,這才朝馬達&電路板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開始的疑問是Mega和Micro有一樣嗎?

到底Mega和Micro有一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豆子時是空轉1.2A,有豆子時最高2.5A,轉速聲音較平常弱

培林有檢查嗎?
手動轉砍豆刀片會不會順?繞個幾圈聽有沒有不明的金屬磨擦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