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康爾調壓式電子菸疑問

楼主(2017-03-12):
想請問這台 Kangertech topBox mini 75W的溫控電子菸的一些問題,

因為這台主機不支援連上電腦進行更新,所以下方的插孔只是用來充電的,
但也因為這樣所以我無法更換螢幕上面顯示的字樣或圖案,
所以想看看有沒有大神知道如何能進入主機內部的其他方式,
以及上面的一些IC的功能,我自己查過但是都沒有找到。
但最主要的還是想讓主機能連上電腦,
小弟在這邊先謝謝了

正面

正面
(正面)

正面2

正面2
(正面2)

背面

背面
(想請問中間這顆銀色的作用,其他的IC都是6512 GV565R,只有左邊數來第二個是6411 BA5219)

网友A:
....問中間這顆銀色的作用,...

噴墨印碼  [ 1R0 ]  這個是嗎?
這是電感  ;
  [ 1R0 ]  表示電感量是 1 u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中間這顆銀色的作用,...

噴墨印碼  [ 1R0 ]  這個是嗎?

原來這是電感@@ 不過還是不知道其他地方的作用...
看來還是要找找看電路圖了

网友B:
●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

你發文前有上述的提醒,那未何主旨不遵守規定改成如下呢/

主旨: 康爾調壓式電子菸 Kangertech topBox mini 75W 疑問

网友:
比對PCB上面印的編號,即可略知一二
R=電阻類
C=電容類
D=二極體類
L=電感類
U=積體電路( IC )
Q=晶體 ( BJT或FET或POWER MOS 類 )
T=變壓器
K=開關

网友C:
"電子菸"
使用單顆鋰電池做為能量來源,使用電熱絲作為加熱元件
因為必須在短時間內產生高溫 (瞬間超過60W功率輸出)
所以鋰電池會急速放電 (瞬間超過20A輸出)
如果用的是品質不良的電池
或是控制出問題
極有可能造成爆炸的意外

网友D:
電子菸 發熱元件應該要該具有極高的功率面積比   這樣子才能夠快速使目標達到燃點開始燃燒 達到省電作用
(如同使用雷射點菸 能量不大 但是匯聚於一點 )  抑或是與用放大鏡聚焦光能點燃紙張
  放大鏡面積不變  只有焦點面積在變   當焦點面積能量密度足以使指加熱達到燃點時 紙就會開始燃燒

像是這類的電子菸控制器還不錯   如果加熱絲直接連接電池  這個設計如同將電池短路一樣

至於這個  看不懂電路元件作用的話  我來幫你簡述跟看圖說故事YY一下吧

我想這個是具有MCU控制的
1  有屏幕  可以顯示文字符號來表示 一些資訊吧 比如說電量  溫度 實時溫度 設定溫度 版本號 等等資訊
2  具有溫控功能  而且板上並沒有看到大量的類比電路元件 推估應該是使用了MCU控制
功率控制部分應該是使用了DC/DC轉換器
類似電腦主機板的CPU/GPU供電   這類用途的DC/DC轉換器  具有大電流輸出的特徵  而且可以多相直接並聯增加輸出電流   即便是單相使用也可以達到15A以上的電流輸出能力   止不過限定於低電壓輸出(不超過1.5V的)   要更高壓  需要更大的熱耗散面積    也有為了這類供電而設計的電源模組  電源磚塊 全磚 半磚

這類高電流的輸出的DC/DC轉換器因為電流實在是太大了 因此普遍使用MOSFET開關來當作是整流器
此類做法又稱作為 同步整流  其中可以根據MOSFET  的位置來推論 該DC/DC的功能為何  升壓 降壓  升降壓電路 可以根據 開關用MOSFET 與整流用 MOSFET 跟MOSFET的數量來推論的

鋰電池管理  有可能是用了 DW01跟8225的合體IC  或是類似功能的積體電路  抑或是交由MCU管理
這樣子的話 也許ˋ還可以實現庫倫計的功能  跟電池使用計數器
鋰電池充電  也許也是使用DC/DC來實現  或是由TP4057 4056 這類專用I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

實在對不起 我找不到編輯
好像不能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子菸"
使用單顆鋰電池做為能量來源,使用電熱絲作為加熱元件
因為必須在短時間內產生高溫 (瞬間超過60W功 ...

感謝前輩專業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子菸 發熱元件應該要該具有極高的功率面積比   這樣子才能夠快速使目標達到燃點開始燃燒 達到省電作用
( ...

猜得很準阿 太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