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鷹堡 JPA050 直髮夾誤插220V炸毀維修

楼主(2017-03-12):
鷹堡 JPA050 直髮夾誤插220V炸毀維修

1.故障狀況~輸入電壓110V的直髮夾誤插到220V插座(國外飯店),導致直髮夾內部安全保護零件炸毀

2.型號~JPA050

3.撬開連結處2面塑膠蓋,鬆開固定螺絲退出轉軸即可分離2支髮夾

4.拆開電路板發現電源輸入保險絲(250V/5A)內部炸斷,壓敏電阻炸開

5.先將PCB及塑膠底殼焦黑碳化物清洗乾淨

6.再將保險絲,壓敏電阻更換新品

7.控制板正面

8.控制板背面

9.上電開機測試功能OK

10.組裝回去加熱測試很快速,60~180度C多段控溫,升降單位為5度C,沒有長頭髮可實際測試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稀有的產品 您也能修  好

网友:
多年以前,在我走進維修技術之前..................

我第一件修的東西就是110V的電鍋被我媽插220V的電上......

當時我連壓敏電阻都不知道......

网友:
我才覺得奇怪,怎麼有新帖:主旨 ~符合版規

原來是wet發的文

如果送修是年輕辣妹,你就請他現場試試好壞如何!!!

网友:
找路過的小黃測試一下,小黑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