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明基 BENQ SH3742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7-03-12):
明基 BENQ SH3742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故障情形:畫面顏色異常

TV型號

內部機板配置

電源板

高壓板

主機板

面板型號

T-CON型號

直接換~~AS15-F~~,AS15-F上點銲油,熱風槍溫度設定350度,約1分鐘內可拆下它

接著將機板IC銲點除錫洗淨,新IC AS15-HF對位銲接OK,清洗銲油後用放大鏡檢查有無短路

組合測試OK,電視畫面恢復正常漂亮的顏色

网友:
最近也剛好遇到一台禾聯37吋同樣問題..
也是AS15故障..但沒工具.看來該想辦法買熱風槍自助了..

网友:
原本AS15-F上頭已有散熱貼片
終究還是逃不開掛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