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大同 V32MABF電源板維修

楼主(2017-03-12):
親戚表示故障情形為插上插頭沒反應, 待機燈也不亮
請原廠維修人員來看, 測試換一片電源板就好了, 報價2000多, 因此沒有換,
拆下電源板給我試試看

拿到故障電源板後發現高壓部2顆電容已換過, 應是以前有修過, 另散熱片底下的電容全都凸頂

電源板型號是IPOS 150 REV1.8

查詢資料發現這張電源板通病是高壓部的2顆電容, MOS, 與D10的3A二極體,
先將電容全換新, 另將有散熱片的晶體全拆下測量, 發現都是好的,

上電測試發現還是沒修好..., 5VSB沒有電壓, 主電容電壓約為155V,

原已要放棄, 隨便量測之下發現C4兩端呈現短路, C4應是IC2(OB2262)電源的濾波電容,
經檢查是標示Z4的SOT23晶體短路, 標示Y8, 經查詢是型號為BZX84C22的22V Zener Diode

因非專業做維修的, 平常不會準備這種少用的零件...手邊找不到這種封裝的Zener Diode,
翻廢板上找到一顆1N968B, DO-35封裝的20V Zener Diode, 還在IC2的工作電壓範圍,
裝上後上電測試已有5VSB的電壓(5.06V)

親戚拿回組裝, 電視已恢復正常, 應該算是完修了

网友:
恭喜 修護完成

网友:
恭喜完修,如果可以高壓側再補焊過吧!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恭喜完修
其實現在修理液晶也滿難賺的...換個板子兩千多,新的一台也才多少錢...很多都不修
題外話...日本電容也是會爆的.只是時間比較久.用在重負載的地方也是一樣爆阿~~有良心的換日本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其實現在修理液晶也滿難賺的...換個板子兩千多,新的一台也才多少錢...很多都不修
題外話...日本電 ...

是啊...現在電視新的好像不到一萬就有了...都快變消耗品了...

這片電源板爆的都是原廠台製的電容, 不過撐了9年才爆好像也不錯了..
高壓的兩顆查資料原廠應該是450v/10u, 已被換成Nichicon的400v/22u, 拆下量是好的, 又裝回去了
低壓區的拿手邊現有的日系電容換上了, 好像用了NCC, Nichicon, Panasonic...
希望能撐個幾年...

网友:
恭喜c1989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