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O東元分離式冷氣

楼主(2017-03-13):
要如何把室內機,從鐵背板拿起室內機,卡榫很緊
,排水管漏水,一直無法從鐵背板掀開開室內機,
有技巧嗎

网友:
把前面塑膠外殼先拆下來。

网友:
不是專業人員最好不要把室內機拿下來 因那有連接銅管(冷媒管路)
漏水 先把機殼下方螺絲拆下 在看濾網那邊有無螺絲
拆機殼 螺絲拆完後 從下方往前面翻開 要注意導風版會卡住要小心別把導風版弄壞了
過導風版後在往上一點點 應該就能將面板取下 在冷排下方有集水溝槽 看你是哪邊出水的 那有出水孔
用一樹膠軟管 頂緊排水口用盡吃奶力氣 用力吹氣 應該會通

裝回面板 只要直直放進 在注意面板上方 卡榫有無卡進 在上回螺絲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