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大同除濕機TWD-1001B風扇馬達怎麼拆?

楼主(2017-03-13):
我的除濕機罷工,想自己搞搞看,若不行再送修~~
自己非工科出身,因此理論或許不甚清楚,
目前所有功能均能啟動,僅風扇無法轉動,
但將風扇葉片拆下後,轉動軸心仍能轉動,
但裝上風扇無法運作,

因此,首先考慮換培林(不過依我的能力,應該是天方夜譚)
第二,換風扇總成(但是網路上找不到相同的風扇,原廠維修站又說零件不外流),請問網路上其他牌的風扇馬達可直接換用嗎?

拆到馬達

拆到馬達

馬達編號

馬達編號

网友:
工具: 螺賴肉(起子), 尖嘴鉗

卸除 螺絲, C型環, ...

网友:
我猜只是單純的溫度保險絲掛了 !
把黑色的馬達後蓋的六顆螺絲旋下後找到她
然後用電表量一下通斷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A:
若是大同原廠服務站怎麼可能零件不外賣(買過N次了)
除非不是原廠服務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若是大同原廠服務站怎麼可能零件不外賣(買過N次了)
除非不是原廠服務站

現在大同公司政策:一律只維修、不賣零件…

网友C:
WD 40 軸心的地方噴一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現在大同公司政策:一律只維修、不賣零件…

是這樣嗎 ?
何時開始的,確實有一段時間沒去大同買零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這樣嗎 ?
何時開始的,確實有一段時間沒去大同買零件了

去年就改了.........

网友:
1.換培林:

會有這個需要嗎?

如你所述用"手"轉的動,那就代表沒有卡死,只是不知道你要花多大的力道才轉的動!!!

如果說只是很單純的用久風扇無潤滑導致轉不動,你只要在軸承部份上滴點油,即可解決

2.馬達部分:

如果手動轉的很順,通電仍是風扇不轉(排除電路板問題,因你說一切正常)

#3 lijm ,已重點提到馬達內的溫度保險絲燒斷,導致開路,所以風扇通電不轉

但是這又牽扯到技術問題,當你將馬達拆下來你是否有能力去找出馬達內隱藏的溫度保險絲呢?
再者也有可能是馬達本身真的 NG

所以~我覺得若無自信拆裝,你只要確定軸承上油後,扇葉用手轉得很順的情況下,通電還是不轉的話
那你若不想冒險搞馬達,我是建議你送修

网友:
由線圈看,這顆馬達應該是感應式馬達,就是那種有啟動電容的

如果買的到原廠料件當然就直換
不行的話請樓主詳述,上電不轉是完全沒反應還是馬達雖然不轉但有翁翁震動,因為啟動電容也是有壽命的

网友:
如果不是很懂、何不給大同維修呢?除濕機長時間運轉、安全才是第一。

楼主:
其實打算送修了,不過自己也知道送修也是整顆馬達換掉,因此自己拆開來玩玩!
目前拆到這樣子,不知道培林在哪?
一些地方上油了,通電加手動加力軸心會轉動較順暢,加上風扇仍力道不足。

目前2年前啟動電容在服務站換過!
感謝大家的回應!

网友D:
要換馬達?
<通電加手動加力軸心會轉動較順暢,加上風扇仍力道不足>
代表馬達是好滴,只是力道不足而已
不急著送修,建議先從啟動運轉電容上著手,
兩年前換過啟動電容,不表示電容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換馬達?

代表馬達是好滴,只是力道不足而已

請問啟動電容要怎麼用三用電錶測量是否正常?

网友:
檢查一下溫度保險絲 (紅圈可能位置)

网友D:
啟動電容好壞要用有電容檔的數位電錶來測量,三用電表只能靠搖擺來判斷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啟動電容好壞要用有電容檔的數位電錶來測量,三用電表只能靠搖擺來判斷 !

三用電錶無法準確檢測電容的好壞。
有好的電容表較能檢測。

网友E:
引用 网友C:
WD 40 軸心的地方噴一噴~~

WD 40的主功能是清潔及除銹,建議還是用潤滑油來潤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打算送修了,不過自己也知道送修也是整顆馬達換掉,因此自己拆開來玩玩!
目前拆到這樣子,不知道培林 ...

第一張照片是馬達的轉子,第二及第三張馬達的前後護蓋,中間有圓洞(轉子的軸穿過的)那部分的組件就是軸承(培林)

如果第一張照片的轉子是剛拆開沒有清潔擦拭過,這麼乾淨的轉軸大約可判斷問題應該不在軸承,因為潤滑油乾涸後高速運轉會形成碳化,摩擦力增大,最後馬達無法自行啟動,不過既然拆開了就順便潤滑保養了

建議朝電容方向查修

网友:
斷電>用手轉動軸心,然後用起子柄敲軸心,上、下、左、右,邊敲邊轉,各個方向來感覺是否有比較順暢,如果沒裝正阻力也會大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WD 40的主功能是清潔及除銹,建議還是用潤滑油來潤滑

請問有建議的潤滑油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510&highlight=%E9%A2%A8%E6%89%87

機油無效~~黃油更不可以~~

因為久了沒用乾了會黏住更慘~我都試過了~

只有WD40 撐最久~

网友:
因為有過賣零件,客人誤判,換了沒有好,要拿回來退費...
  所以一般民眾零件不外賣,需要透過經銷商

楼主:
依照各位的建議,
軸心上油後,
最後決定換電容若還是不行,就準備送修。

結果,換上電容,變身勁量小子,因附近買不到2.5uf,用3uf,似乎比之前的風量還要有威力。

感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請問有建議的潤滑油嗎???

對不起現在才看到,敝人是使用中油的耐高溫黃油,家裡的電風扇大概每年都會拆開潤滑保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對不起現在才看到,敝人是使用中油的耐高溫黃油,家裡的電風扇大概每年都會拆開潤滑保養 ...

這我用過了~~~~~~潤滑度不是很好~~

最後還是用 WD40 ~~噴一次撐很久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這我用過了~~~~~~潤滑度不是很好~~

最後還是用 WD40 ~~噴一次撐很久

如果您堅持使用WD40,高興就好,那就繼續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您堅持使用WD40,高興就好,那就繼續用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D-40

對阿~~我一ˊ直都用WD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