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冰箱冷凍庫門結冰

楼主(2017-03-13):
小弟家中LG冰箱冷凍庫門結冰
修電器師傅說是門磁條老舊
(大概13年)
但是我試過用吹風機
(網路教的)
沒用,還是結冰嚴重
電器行都不願修
是說貨還是要原廠調,不如叫原廠來修
但是打電話去原廠
他也不願意來
只是電話中叫我冰箱關機晾乾後再啟動即可
請教各位這要如何修理

冷凍庫門結冰

冷凍庫門結冰

冷凍庫門結冰

冷凍庫門結冰

冷凍庫門冰柱

冷凍庫門冰柱

冷凍庫門結冰

冷凍庫門結冰

网友:
可能除霜定時器有問題。

网友:
冰箱門經常開很久也會有這情形 , 先聽原廠的指導關電源逮開門晾乾看看

网友:
在冷凍庫靠冰箱門處結冰 一般都是門磁條沒密合 使外面的熱空氣跑入 造成的

冰箱門磁條 不好換 因有時換了還是會不平整 無法完全密合 所以會要你找原廠處理

如果門磁條沒破 你在冷凍室放手電筒光線向外 把冰箱門關上 在去看冰箱門四方上下左右門磁條跟冰箱有無空隙
那空隙用紙張(報紙)摺好 墊在門磁條跟冰箱門中間 將門磁條擠出 使門磁條跟冰箱框密合即可

网友:
門磁條沒密合冰箱會很耗電
那麼多年會有硬化問題所以還是換一換才能解決

网友:
你是打到假原廠電話吧...,原廠怎可能跟你說不願意來
應該是上方沒有密合

网友A:
這應該不難處理,就常見的門磁條ˊ不密合

拿個板凳站上去看一下門磁條上緣處,應該用目測的就可看出哪裡不密合
用吹風機吹不密合處,讓它膨脹起來,然後靜放2小時等它冷卻定型即可

楼主:
感謝各位提供意見
小弟回去試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不難處理,就常見的門磁條ˊ不密合

拿個板凳站上去看一下門磁條上緣處,應該用目測的就可看出哪裡不密 ...

大大安好
小弟不才 請問吹風機 吹起後靜置2小時使之冷卻
那靜置是要關上門 還是將門打開
請不吝賜教

网友:
1.吹風機吹軟膠條
2.關上門 稍用力使漏氣處的膠條(內有磁鐵條)能緊密吸附箱體
3.靜置期間應經常巡視門條的密合度-----反覆施壓加強其密合度
4.門磁條規格隨機種變化,有時連原廠都買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安好
小弟不才 請問吹風機 吹起後靜置2小時使之冷卻
那靜置是要關上門 還是將門打開

要關上門,且用吹風機吹門磁條時,也是要關著門吹,門磁條不平整處膨脹後
會自然的與本體貼合,待冷卻後門磁條即定型

网友:
如果現場允許的話,熱水更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