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MIQ17L-Hulk MB 主機板 對外插口問題

楼主(2017-03-14):
這片主機板是昨天去一位論壇大老那裡他送給我的,大家先看一下。

他跟我說這種就是火災燒的,只要插口全換了,主機板大多是好的。

這些插座我來只有PS2 的插座我確定有,3孔的聲音插座跟網路+2USB插座應該有,其它都得想辦法,其中應該是兩個DIP 的HDMI跟高腳的VGA 及RS-232插座比較囉嗦,先來找舊板看看。

這張主機板有兩個像筆電無線網卡的插座可以用喔!這片主機板的電源插座也不一樣,看來要讓它動起來還得傷些腦筋。

Google 一下它使用1151 腳位的CPU,這下要來找CPU 了,不知道那裡能A。

网友A:
這都想搞???

小弟真是由衷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都想搞???

小弟真是由衷佩服.....

我有錫爐,只要有插座,換這些插座15~20分鐘就搞定了。

网友:
看到這背板接口,心裡涼了一半。
socket 1151支援六代i系列,說什麼都要一拼!
過錫爐應該是不可避免了。
真刺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錫爐,只要有插座,換這些插座15~20分鐘就搞定了。

以我的能力,過錫爐就有損壞的可能.....

网友:
既然有產地標示
那相關零件,當然也是往產地找最容易找齊

兩個像筆電無線網卡的插座可以用喔
那個好像是短版M2介面的SSD
或SRAM的擴充插槽
像下列這個
圖片出處 :
http://www.e-zone.com.hk/channelnews.php?id=10643
               http://www.e-zone.com.hk/channelnews.php?id=10644

网友B:
主機板原本搭配的源供應器
品牌名稱 :全漢 FSP500-50AAGA
型號 : 全漢戰網4500+(AX350-56HYN)
額定功率 :350W
圖片出處 : http://nxtmarket.info/item/4460392914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原本搭配的源供應器
品牌名稱 :全漢 FSP500-50AAGA
型號 : 全漢戰網4500+(AX350-56HYN)

對啊!這個電源供應器也是個問題

网友:
12Pin腳位
yellow, yellow, yellow, blue, black, black, No wire, green, gray, purple, black, black
藍色是-12V,00:13有詳細的腳位圖。腳位影片
或許可以自己做一個。

网友:
藉eric大所查到的型號,網路上有電源接腳定義圖
做個轉接頭應該可以啟動
圖片取自網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對啊!這個電源供應器也是個問題

這個對老大來說應該非難事,
我記得 ATX psu 20 pin 中間那 12 個洞好像是相對可插, ( 如是相對可割去頭、尾「前、後」四個丟棄)
然後退 PIN ,  插回適合主板的電源線.
也可用 google 找找24/20 pin 轉接座 : 〝atx 12 pin power connector 〞
買回來後改裝或直接也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對老大來說應該非難事,
我記得 ATX psu 20 pin 中間那 12 個洞好像是相對可插, ( 如是相對可割去頭、 ...

要找齊插座才是最麻煩的

网友D:
規格都好特殊,
要修好這片,
很有挑戰性...
看起來像是品牌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規格都好特殊,
要修好這片,
很有挑戰性...

就算換好主機板插座還得找這片主機板的CPU、RAM、Power等等,就等待機緣.....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找齊插座才是最麻煩的

去電子街晃一晃應該都找的ˊ到。
之前遇到模組電源有缺線材的,都直接換成通用頭省去找線材的問題
但美觀性就不比原廠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電子街晃一晃應該都找的ˊ到。
之前遇到模組電源有缺線材的,都直接換成通用頭省去找線材的問題
但美觀 ...

其實主機板插座通用的我都有,而電子材料行賣的都是通用的居多,不常見的都在淘寶網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找齊插座才是最麻煩的

還有甚麼插座, 板背的插座 ?
找兩件較為新的廢棄主機板和 HDMI /dvi-d dvi-i顯咭, 估計巳經有齊所需.

网友:
看~~專搞特殊規格,當年我修他們家的連鍵盤滑鼠都得自家品牌的,因為PS/2介面
腳位定義不同,客人還以為我功夫差不懂哩.......

网友F:
那個電源根本走回頭路啊
上次看到也是傻眼
電源外殼看起來就是只供12V
進去板子裡面自己再轉換吧
當然其他的pson綠線,5vsb必不可少
完全不知道意義何在

後面背板這個,我在想
能不能先拆掉,裝完其他部件
測試能正常開機以後再來傷腦筋也不遲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個電源根本走回頭路啊
上次看到也是傻眼
電源外殼看起來就是只供12V

似乎他們把+5、3.3V電路靠主機自己轉換出來...

這麼搞就是讓你們外人無法修ㄚ,找不到POWER替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個電源根本走回頭路啊
上次看到也是傻眼
電源外殼看起來就是只供12V

只供12V...
可用 12V電池來做UPS...

http://www.netadmin.com.tw/article_content.aspx?sn=1405090001
2014/5/21
兼具彈性與效率 斷電接手零中斷
伺服器內建電池 供電雙重保障
余采霏
不少學術機構已經開始採用內建電池的伺服器,目的就是為了避免斷電或遇到地震時,硬碟的資料還可以有充裕的時間做好儲存的工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只供12V...
可用 12V電池來做UPS...

是沒錯,不過,看到的那台ACER品牌機
是家用機等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沒錯,不過,看到的那台ACER品牌機
是家用機等級

家用機不是更好,很多人,不想花大錢,又想要有 最新的功能...

說不定改天就有人,把 家用機 改成有 12V 電池的UPS

註: 現在以經習慣 使用NB,不管在公司或家裏,有時電燈,突然"閃"一下,
周邊 "啊"聲四起,原因就是大部分的人都用桌機,沒有任何"跳電"保護...
可能在回信,可能在打什麼文件....
而我因為用NB有電池,跳電也不是什麼問題...

剛剛查了,已經 有在賣直流(12V)UPS
http://www.pcstore.com.tw/weliscience/M09197073.htm

楼主:
今天把多年未用的錫爐給找了出來,因為只是要換"局部",所以也不必用到大錫爐,這個錫爐直徑只有12cm大,再掛上專用的錫槽也是可以發揮大功用喔!

上圖中掛在錫爐中間的長方形的東西就是我說的錫槽,錫槽有大有小、有長方形有正方形,我只找到這幾個,最左邊那支是銀條,99.9純銀,計劃未來跑路用的........,呸呸......,是錫條才對,一條1公斤,錫爐的錫就是用它熔的。

因為要拆的主機板插座旁邊有小零件,所以先貼一起來。

錫爐內的錫冷卻時沒啥看頭,熔化需要一些時間,熔化後像不像液態金屬?

這次的插座不太好拆,可能是太久沒拆技術退步了。

网友H:
我還以為 不只插座拿掉  當錫融掉時  還會用氣槍  噴一噴 順道清空  孔內的錫

聽說 噴錫板大概都是這樣做的..

网友I:
老大,純銀是92.5,那支是學姐拿9999金條去包錫的,你不要溶錯唷。
萬一搞錯~~~你就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還以為 不只插座拿掉  當錫融掉時  還會用氣槍  噴一噴 順道清空  孔內的錫

聽說 噴錫板大概都是這樣做 ...

現在清空孔內的錫也不難
正面用不鏽鋼大頭針插錫洞,
背面用烙鐵加熱, 就是多了一點點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還以為 不只插座拿掉  當錫融掉時  還會用氣槍  噴一噴 順道清空  孔內的錫

聽說 噴錫板大概都是這樣做 ...

等我找齊插座後,一般我還是會開錫爐再焊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大,純銀是92.5,那支是學姐拿9999金條去包錫的,你不要溶錯唷。
萬一搞錯~~~你就惨了 ...

錫條我有好幾支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在清空孔內的錫也不難
正面用不鏽鋼大頭針插錫洞,
背面用烙鐵加熱, 就是多了一點點工序. ...

直接再開錫爐把插座再放回去就好了

网友:
老大~~PCB邊緣線路都黑焦了,有沒有斷線ㄚ~

先把基本的介面裝回,買RAM、CPU裝上測一下....LGA1151還有的買ㄚ
Q170晶片組很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