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加壓馬達的雷達該怎麼裝?

楼主(2017-03-14):
因為我頂樓的加壓馬達跟雷達都壞了,所以打算自己DIY
原先的線路220V連接到雷達,然後雷達再連接到加壓馬達
可是我上網查,說頂樓的雷達要使用A1A2(高水位會斷路,低水位會通路)
現在我的疑問是如果裝在A點,那水位高的時候加壓馬達不就沒有作用了?
是我哪邊理解錯誤嗎!?還是有什麼細節事我沒注意到?

网友:
雷達=水位控制器
水位低動作,當水位高時就斷開。水位高馬達就不需動作阿

网友:
雷達牌雙錘球液面控制器
頂樓水塔補水的雷達要使用A1A2(高水位會斷路,低水位會通路)

頂樓的加壓馬達防止水塔無水的雷達要使用B1B2(高水位會通路,低水位會斷路)

一般頂樓的加壓馬達都沒有加裝防止水塔無水的雷達。

网友:
加裝雷達是為控制ㄧ樓揚水泵,水塔低水位ㄧ樓泵浦作動,滿水位停止,頂樓無需安裝雷達,現在加壓馬達也都有水流控制,無水會停止運作,當然ㄧ般型沒這樣功能

网友A:
加壓馬達是靠偵測水管管壓,管壓夠就不加壓打水上去,管壓不夠就會打水上去。
抽水馬達沒有壓力桶和壓力開關,才要在頂樓水塔裝水位控制器。

抽水馬達+頂樓水塔裝水位控制器,必須有電線從頂樓拉到1樓馬達那麼長的電線....
5樓以上的公寓或大樓的水塔較高, 自來水水壓原本就上不去,才用抽水馬達+頂樓水塔裝水位控制器,
抽水馬達功率較大,可能要2~3HP,因電流大,要加裝電磁接觸器給頂樓水塔裝水位控制器。

透天厝不高,水塔高度大不了在4樓,大多只在一樓裝1/4~1/2HP加壓馬達即可, 不用從頂樓水塔接電線到1樓,
自來水公司水壓不足時才會打水上去,頂樓水塔滿水位則靠槓桿原理的浮球止水。(類似馬桶水箱的止水浮球)

网友:
上方各樓前輩 索回答的都是 自來水壓力不足用加壓馬達將水打進水塔

有個疑問 你是要進到水塔的水壓力不夠 才裝加壓馬達
還是你水塔的水 進到水龍頭的壓力不足 要裝加壓馬達 (例如熱水器水壓不夠 洗衣機供水壓力不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壓馬達是靠偵測水管管壓,管壓夠就不加壓打水上去,管壓不夠就會打水上去。
抽水馬達沒有壓力桶和壓力開關, ...

一樓加裝加壓馬達有風險,因加壓馬達是靠壓力,而頂樓加裝浮球開關滿水止水來讓加壓馬達停止,但當水進水塔,水塔水面是有波浪高高低低,會造成浮球開關(不是雷達AB開關),開開關關,這時馬達會走走停停造成進水管震動,類似水鎚效應,如管子有點長度,時間久會斷裂,建議一樓還是不要安裝加壓馬達,安裝一般水泵比較妥當。

网友:
請教  SA2086 兄
水塔的水 進到水龍頭的壓力不足 要裝加壓馬達      配接方式?(例如水塔在三樓屋頂,三樓水壓太小)

网友:
我還以為台灣要引進薩德飛彈防禦系統了咧....(雖然我比較喜歡以色列的鐵穹系統)

1.你要搞清楚什麼是抽水馬達,什麼是加壓馬達,兩者基本用途不同,別讓狗去拿耗子。

2.上面各為大德已經說明過了原理、用途,希望你有所了解。

3.按照你的用途來設置他....有的人家一樓有抽水馬達(負責泵水進水塔),頂樓水塔邊加
設加壓馬達(嫌屋內用水不夠大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樓加裝加壓馬達有風險,因加壓馬達是靠壓力,而頂樓加裝浮球開關滿水止水來讓加壓馬達停止,但當水進水塔,水塔水面是有波浪高高低低,會造成浮球開關(不是雷達AB開關),開開關關,這時馬達會走走停停造成進水管震動,類似水鎚效應,如管子有點長度,時間久會斷裂,建議一樓還是不要安裝加壓馬達,安裝一般水泵比較妥當。 ...

那個並不是水塔水位波浪高高低低造成的開開關關,
而是水塔快滿,但還沒完全滿水位, 往上打到頂樓水塔的閥門只開一點點,也只能少量進水,
加壓馬達才會開開關關斷斷續續進水,
且透天厝從一樓到頂樓水塔,幾乎都只接PVC管,是有彈性的啦! 不會因為水鎚效應而讓水管斷掉。

頂樓水塔往下打的加壓馬達也一樣,
水龍頭開小小的只流一點點水,加壓馬達同樣會開開關關斷斷續續 ....壓力開關耐用度都N萬次,

自來水水壓不足時,就讓一樓加壓馬達開開關關斷斷續續,維持水塔在滿水位吧!<--這是正常的!
雖然會吵,但也是告訴你現在自來水水壓已偏低,也只在水壓偏低才會自動加壓自動吵,
當自來水水壓可直上到頂樓水塔時,  加壓馬達就不需也不會加壓,
若用抽水馬達,所有水都由抽水馬達打上去,不管水壓是否偏低,頂樓水塔水位下降到設定值就會開始吵!
所以,透天厝用加壓馬達可比抽水馬達+水位浮球省電。

1/4HP加壓馬達號稱揚程30~35米,透天厝一層樓高約3~3.5米, 4層樓高也不過14米,
是否裝加壓馬達?主要是看自來水公司的水壓,正常是1~1.5kg/cm2,也就是自來水"可能"可直上10~15米高的水塔,
所以,2~3.5F透天厝往上打水用1/4HP馬達就夠了,別裝太大顆,管徑別配太粗即可! 裝到1/2HP都算浪費了!

裝抽水馬達或加壓馬達?是看水塔高度,
若水塔高於4~5樓,自來水水壓根本沒機會直上頂樓水塔,
就一定要用抽水馬達+拉電線到頂樓水塔水位浮球,
因為用加壓馬達也省不了電,就沒必要用成本較高的加壓馬達了!

抽水馬達+壓力桶+壓力開關= 加壓馬達 相同HP的成本比會抽水馬達高
抽水馬達+拉電線到頂樓水塔水位浮球,因為電纜線要拉很長,也省不到哪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個並不是水塔水位波浪高高低低造成的開開關關,
而是水塔快滿,但還沒完全滿水位, 往上打到頂樓水塔的閥 ...

小弟遇過這麼一次,朋友要我去幫他換抽水泵,因小弟久未接觸水電行業,請他另找附近水電師傅施工,於是因雷達AB開關線短路(連到樓下馬達的控制線),該師傅直接移除雷達線,改裝加壓馬達,過了約一個月打了電話向我求援,說他家水塔漏水,要我幫忙過去看一下,發現水管裂在RC處,且並沒有外力敲擊破壞痕跡,於是幫敲打開RC後將水管接回,後來發現水水塔近滿水時,整隻水管由RC至水塔進水管整隻震動,像是在跳舞,才發現水管裂開的原因,最後當然是幫他查線,發線電線破皮在屋頂鐵皮,因未架高長時間在鐵皮邊緣磨擦破皮短路,排除後將線接上,樓下加壓馬達改經由雷達AB開關控制,水到雷達滿水就停止,水管也沒在跳舞,這當然也浪費,把加壓馬達當一般馬達用,加壓馬達跟抽水馬達差價1000多,一般型可能差價到2000多,提供參考

PS.最後賺到一餐酒飽,帶了女王當陪酒妹,順便當司機,記得酒後不開車,也別邊開邊喝酒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弟遇過這麼一次,朋友要我去幫他換抽水泵,因小弟久未接觸水電行業,請他另找附近水電師傅施工,於是因 ...

這應該是加壓馬達裝太大顆,或水塔那邊的水管沒固定好,

因為一堆往下打的加壓馬達,冷水同樣是PVC管走暗管,管壓也相同...
若加壓馬達斷斷續續會讓PVC管震到漏水,
往下打水的加壓馬達開關水的頻率更高,應該更早遇到相同狀況。

不過,若沒固定好,水管會震到漏水,水位浮球的電線也同樣可震到破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是加壓馬達裝太大顆,或水塔那邊的水管沒固定好,

因為一堆往下打的加壓馬達,冷水同樣是PVC管走暗管 ...

哈哈1/4最小顆的了,還有更小是葛蘭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