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轉貼] Makita_GA5000 手提砂輪機結構分解圖

楼主(2017-03-14):
純轉貼結構示意圖
原文出處 : http://www.boatdesign.net/forums/wooden-boat-building-restoration/building-small-trolling-boat-32364-8.html
               文中109樓

Makita_GA5000 手提砂輪機結構分解圖

一般常見的手提砂輪機內部結構示意圖

网友A:
我拒絕使用的工具之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拒絕使用的工具之一

為甚麼拒絕砂輪機呢? 事曾經"輪"到自己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為甚麼拒絕砂輪機呢? 事曾經"輪"到自己嗎

電視有播,使用不當,真的很危險,雖然我天天用,也是會拍

网友:
砂輪機 ,手提確實會比固定式危險性高高很多。
既稱輪就是有慣性作用會跑或捲,由其帶鋸的,切磨盡量保持一直線、有方向、須持穩、全身適當護具(很難)。
建議是非專業人士使用如下圖 下方磨切機(多用途)較安全感覺類似震動(擺動),上為手持砂輪機(可切磨)旋轉

以上參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拒絕使用的工具之一

前二天頂樓做防水工程,
當牛還賴著不想起床時, 聽到有東西掉到窗外的冷氣遮雨棚上...
出門看了一下... 昏倒.. 又是一片砂輪切割片...

為什麼又是?
因為十年前, 樓上就曾經噴下來一片, 砸破了原有的冷氣遮雨棚,
施工的人, 賠了這只現在用的... 只是換裝遮雨棚也是個工程,
牛是一直拖到換冷氣機時才順便換的...
還好.. 這次沒有被砸破...

但老實說, 砂輪機的磨片選擇真的比 吊鑽/切磨機 來得多!
上星期, 買了二片內徑16mm 500#/1000# 的鑽石磨片..

忘了買16mm轉M10的連接杆, 臨時用 螺絲/螺帽 做了個夾具

用手邊的充電電鑽來打磨切開後的玻璃瓶... 好用又不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二天頂樓做防水工程,
當牛還賴著不想起床時, 聽到有東西掉到窗外的冷氣遮雨棚上...
出門看了一下... 昏 ...

牛大 :

切口磨的這麼漂亮
有機會另發篇加工過程分享文嗎 ?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大 :

切口磨的這麼漂亮

Eric大,

其實, 都沒啥撇步的說... 就只是切/磨而已..
牛的格子和痞酷發的都是一樣的...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492554445
下次吧, 有瓶子再做個完整的切/磨影片好了!

PS: 牛發現用火烤, 切口會更漂亮!! 構思加工處理法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為甚麼拒絕砂輪機呢? 事曾經"輪"到自己嗎

這類的高速工具在使用經歷上多多少還或有大大小小各式的失誤
我想盡量去避免  能閃則閃   或是改用其他工具去做
我擔當不起當發生失誤所造成的意外  不管是對人(我/同事)或是對於物品(加工物/周邊財產損傷)

那我認為我日後會使用到砂輪機嗎:  我想還是會的   但是我會希望我可以自備砂輪機與切片  用自己可以信賴的器具/耗材

网友:
1.新手或是DIY時第一次使用,這時你就是高危險群!

2.再來就是~安裝及操作步驟不確實以及沒有良好的SOP習慣,這些多會讓你造成危險.
   還有本身得具備一定的腕力

3.買到"品質不良"的砂輪片 (排除操作不當,會導致砂輪片斷掉就是品質問題)

4.最後一點,插上AC電源之前,先確定砂磨機的開關目前是off狀態
   遇過很多青仔蔥,一通電砂磨機就自動到處跑或是當場切壞其他物品

~~~~工業安全~~~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二天頂樓做防水工程,
當牛還賴著不想起床時, 聽到有東西掉到窗外的冷氣遮雨棚上...
出門看了一下... 昏 ...

哇, 切的好漂亮, 但用手持還是會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類的高速工具在使用經歷上多多少還或有大大小小各式的失誤
我想盡量去避免  能閃則閃   或是改用其他 ...

原來是這樣

自己最常用到的是烙鐵鑽床,沒真的用過手提砂輪機,本來以為這樣小小一台Discovery頻道裡修車節目在整理生鏽板金看起來得心應手,今天才知道原來危險性不比其他工具低,也是學到了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