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LED條燈燈珠如何拆解??

楼主(2017-03-14):
有幾支4呎的LED燈管,
你麵有幾個LED燈珠燒壞了,
LED條燈燈珠要如何拆解才好啊??

LED條燈燈珠1

LED條燈燈珠1

LED條燈燈珠2

LED條燈燈珠2

网友A:
版上前輩之前有分享一個影片
可能可以應用
參考看看

下列2分鐘處開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上前輩之前有分享一個影片
可能可以應用
參考看看

LED 底部有焊墊的,這種自製拆焊烙鐵就不適用了。

鐵板燒應是最方便的拆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 底部有焊墊的,這種自製拆焊烙鐵就不適用了。

鐵板燒應是最方便的拆焊台。

那換這個

或這個

或這個

网友:
方法很多,我以前有預熱枱時是用預熱枱,現在則是使用熱風鎗及烙鐵!。多試試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牛是用熱風槍自背面加熱拆下來的!

我也是這麼想的:熱風槍從背後加熱再透過二樓idea輔助加熱。
這瓦斯熱風槍還蠻有趣的,還有自製夾具也很吸睛。

网友E:
1.有熱風槍用熱風槍

2.用雙烙鐵

3.以前三太子曾說有自製NT:100以下鐵板燒,但因種種...........原因沒有後續也未公布
   搞得很神祕

不過基本上是採用大同電子鍋的"保溫片"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2204472861

有興趣可以自己DIY試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有熱風槍用熱風槍

2.用雙烙鐵

我的預熱台(鐵板燒),上次暗示了一下,不方便公佈,要DIY記得買2片,把三明治改成五明治,再加個調溫器,溫度可調由0~500度,很給力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的預熱台(鐵板燒),上次暗示了一下,不方便公佈,要DIY記得買2片,把三明治改成五明治,再加個調溫器, ...

你要不要考慮另外發個實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這麼想的:熱風槍從背後加熱再透過二樓idea輔助加熱。
這瓦斯熱風槍還蠻有趣的,還有自製夾具也很 ...

那個夾具是 壤掉的USB LED蛇管+木製衣夾, 固定在 回收的木製菜砧 上..
它可是牛在維修時的 第三隻手 喔!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要不要考慮另外發個實例呢?

箭頭方向的鋁片被拆到要斷掉了,再拆就GG了。重點是2片合成1片,溫度才夠。

网友:
噴射打火機或是電熱盤 150W以上

网友:
原來有這麼多好用的自製工具,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有熱風槍用熱風槍

2.用雙烙鐵

大大:

三太子會上來看

网友:
拆下來了嗎

楼主:
這個LED很脆弱,
太大力或溫度太高就破掉,
還不太敢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LED很脆弱,
太大力或溫度太高就破掉,
還不太敢拆啊!!

多試

我的方法是一邊在底下加熱  一邊用鑷子輕觸試探  一可以移動 就立刻拿起L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上前輩之前有分享一個影片
可能可以應用
參考看看

總覺得行不太通~
因為燈珠中間還有個地
用這方法不太行

我是直接破壞剪掉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牛是用熱風槍自背面加熱拆下來的!

燈泡的LED模組背面有鋁片散熱器

這招可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G:
燈泡的LED模組背面有鋁片散熱器

這招可行嗎

熱風槍對付 燈條 還可以..
圓板散熱片的燈珠沒這樣試過, 可能真的要用到鐵板燒才行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晚搬出全合金烘爐來做鐵板燒看看,
順便烤幾個牛排!!

麻煩一下~~~幫我烤兩片魷魚.....燉一鍋羊肉爐....

楼主:
引用 网友H:
麻煩一下~~~幫我烤兩片魷魚.....燉一鍋羊肉爐....

烤兩片魷魚,去年澎湖釣的魷魚還有幾條,
羊肉爐....這就比較麻煩了,
我要先來去抓兩隻小羊來養......

网友H:
引用 楼主:
烤兩片魷魚,去年澎湖釣的魷魚還有幾條,
羊肉爐....這就比較麻煩了,
我要先來去抓兩隻小羊來養...... ...

長大剛好到今年秋冬~~~~

楼主:
引用 网友H:
長大剛好到今年秋冬~~~~

我看要多養兩隻番鴨,
秋天時可以一起來薑母鴨,
可能還要順便種幾棵老薑....

网友I:
只有烙鐵,LED是壞的直接由上半部用斜口箝剪掉,再上點錫清乾淨,在上一顆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有烙鐵,LED是壞的直接由上半部用斜口箝剪掉,再上點錫清乾淨,在上一顆好的 ...

LED是壞的要除掉比較簡單,
但是好的LED要拆下來,還要焊上去,
這就難了!

网友:
蛤  還沒換阿

楼主:
烤燈珠順便烤兩塊牛排,
五分熟牛排吃完了,
燈珠還沒下來,
下次烤全熟的看看!!

楼主:
還是老爸的打火機好用,
拆LED很快,
焊上去還是要用烙鐵,
ㄧ口氣又修好3支燈管,

換LED燈珠1

換LED燈珠1

換LED燈珠2

換LED燈珠2

換LED燈珠3

換LED燈珠3

換LED燈珠4

換LED燈珠4

這不知道是甚麼型號規格的燈珠,
很容易壞,
有一支連續換了5顆燈珠,
好像還有問題,
有時還會瞬間熄滅一閃,

換LED燈珠5

換LED燈珠5

換LED燈珠6

換LED燈珠6

网友:
......
好吧   看來是個只有我會的絕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