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森本汽車音響mp3120燒焦

楼主(2017-03-15):
新買的森本汽車音響mp3120裝上後沒多久,就聞到燒焦的味道,立即把線組拔下,仔細一查才知是汽車的電壓過高(15v),導致音響故障,後來再將音響接電(12V),還是有冒煙跟焦味,面板會亮但是沒顯示文字,把它拆開一看,就是圖片中的原件有燒焦的痕跡,請問各位大大(我只是初學者),這小零件是什麼?我只會拿焊槍焊接而已,有辦法自已更換嗎,或有其他的方式處理?

网友A:
10Ω貼片電阻,一般烙鐵即可更換。
新買的應該還在保內的,送修吧。

网友B:
您電阻旁那顆大顆的也燒了

网友C:
目視燒掉元件如圖

如果你不是淘寶買的就可以至原購買處換換看~或許有可能換給你一片.

网友D:
兩顆10歐姆SMD貼片電阻+一顆電源管理ic(自己用放大鏡看一下型號),都可以自己練功夫換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兩顆10歐姆SMD貼片電阻+一顆電源管理ic(自己用放大鏡看一下型號),都可以自己練功夫換 ! ...

感謝受教了,買到再自己換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Ω貼片電阻,一般烙鐵即可更換。
新買的應該還在保內的,送修吧。

好的,我先用烙鐵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視燒掉元件如圖

感謝,我原本也懷疑旁邊的原件怪怪的,一起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電阻旁那顆大顆的也燒了

謝謝,我一起給他換起來

网友:
15V就燒了?這台汽車音響也太差了吧
汽車正常行駛中,發電機大約有到14.5v左右,我知道老車有線損,但是感覺滿危險的
修的好的話,放在家裡聽比較安全

网友:
祝能修復成功 !!!!!!!!!!

楼主:
哈,謝謝各位大大,今天完修,修的得很爛但是可以用!!!我有另外買了穩壓器外接,讓供電保持在12v

网友E:
引用    "...仔細一查才知是汽車的電壓過高(15v),導致音響故障, .... "

且看看...汽車的電壓過高(15v)....

.....這是不正常滴...汽車的電壓 未發動時 11.X~12.X 伏特  發動後13.5~14.5伏特
電壓過高(15v)這種情況
1. 你的數字電表電池電力不足導致  量測值偏高  ... 數字電表電池換新就好
2. 發電機的整流器(兼穩壓器) 或汽車的電池   出事了

這第二種就大條了 找時間給修車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仔細一查才知是汽車的電壓過高(15v),導致音響故障, .... "

謝謝指教,我會找時間查看看問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仔細一查才知是汽車的電壓過高(15v),導致音響故障, .... "

第二種真的可能會很嚴重,第一種好解決
只是如果是第一種那代表這台繼續使用很有可能再燒一次,因為燒機的原因沒有被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