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E920M電源版零件燒毀

楼主(2017-03-15):
我有台ViewSonic VE920M.
情況是開機電源燈沒反應.
爬文推測應該是爆電容.
拆開後果然看到電容都爆開了.
可是看電源版有幾個零件位置零件燒掉.
解焊後去電子街拿給店員看,請店員拿一樣的東西.
因燒得很嚴重已經無法辨識.
不知版上大大是否可以指點一下迷津.
感恩.

基板型號

電源版型號

電源版型號

燒掉的零件位置

位置

位置

燒掉的零件

燒掉的零件

燒掉的零件

网友A:
這應該不太會燒,,電感。斷路嗎?
我看看,有在殺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不太會燒,,電感。斷路嗎?
我看看,有在殺給你

是旁邊那個已經燒成灰色的那一個電阻.
已經都看不出規格了.
電感是因為在電阻旁邊,拆下後原本的位置也是黑黑的.
所以想說乾脆一併換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旁邊那個已經燒成灰色的那一個電阻.
已經都看不出規格了.
電感是因為在電阻旁邊,拆下後原本的位置也是 ...

這電源版 都是這樣! 爆電容 導致 黑黑的! (基本上 應該不會壞)
電源版的電容全部換一換就好!!!

网友:
那個電阻電感只是黑黑應該不是壞的
先查一下有沒有 3.3v 5v 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電源版 都是這樣! 爆電容 導致 黑黑的! (基本上 應該不會壞)
電源版的電容全部換一換就好!!! ...

電容是爆開了,可是只有上面那兩個零件的位置有焦黑的痕跡.
電容的位置是正常沒有焦黑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是爆開了,可是只有上面那兩個零件的位置有焦黑的痕跡.
電容的位置是正常沒有焦黑喔. ...

你就把電容全部換一換  再看看有沒有電壓

楼主:
因為不是電子科.
方便告知那個電阻的番號嗎?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不是電子科.
方便告知那個電阻的番號嗎?

150Ω (歐姆),照圖片色碼電表量測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