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光牌12W LED燈珠請教

楼主(2017-03-16):
版上先進好,我家的12W LED燈泡壞了,店家號稱超越16W亮度 1700流明,經過交叉比對後確認是2835 LED燈珠燒壞了,該燈板是10LED,我看了一下應該是5串2並的線路,直流工作電壓用電錶量20V左右跳動,所以單顆燈珠工作電壓約3.7V沒問題,但是現在的問題是,燈珠網路上有0.2W,0.5W甚至1W,請問版上先進,我想自己DIY換燈珠的話,燈珠應該買幾瓦,用不對瓦數的LED會不會將變壓器燒掉?

网友:
燈珠瓦數大於變壓器,只會變暗 or 點不亮

燈珠~不會燒變壓器 (但是正負極不要搞錯)

只不過現在LED 燈泡以走低價位主流,賣場已經有NT:6X 以下的高效能LED燈泡販售 (因該是響應美國1美金的LED燈泡吧!)

网友:
只有10顆燈珠,然後標稱12w(理論上要接近1100~1300 lm,甚至1400 lm),推測應是1w 2835燈珠(應該可用150mA驅動).
樓主確認是5串2並嗎?一般這樣1w燈珠那驅動器約需300mA.
如果是10串,那驅動器約只需150mA,那輸出電壓應要大於或近於32v.

楼主:
感謝回覆,另外拆了ㄧ顆好的,量LED通電時的電壓,測得為9V,所以應該是9V1W的燈珠,且通電時的變壓器電壓測得為50V左右,為何沒有接上燈板時只測到20V左右,還是不解...

网友:
難道是一顆led裡面有3顆led晶片的,拿放大鏡仔細瞧瞧

网友:
看看是否為串聯,我的經驗是 LED燈泡電源大多使用"恆流源"模式,若是其中一個燒掉,只要把那顆"短路"就好了,當然亮度會少了一個LED的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