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玩具的音樂斷斷續續

楼主(2017-03-16):
小弟一台玩具琴的音樂斷斷續續的,線路有重焊、排線接點也有重焊,但是還是一樣
請問是COB 的問題嗎?

(附上影片)

影片請點我:

紅圈是電容的錫箔脫落了,故跳線至一旁元件,看起來是怪怪的
但是應該沒影響吧?

网友A:
有換過電池嗎?
我小朋友的玩具,
之前也有聲音異常的狀況,換了電池就好了。

网友B:
有沒有試過換這一顆8050?
一般有音樂的玩具, 都是用8050做聲音放大的,
牛修了不少玩具, 都是8050 NG..

FY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換過電池嗎?
我小朋友的玩具,
之前也有聲音異常的狀況,換了電池就好了。 ...

電池換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試過換這一顆8050?
一般有音樂的玩具, 都是用8050做聲音放大的,
牛修了不少玩具, 都是8050 NG..

TO-92封裝的 8050 有分NPN , PNP

SOT-23封裝的這種小黑豆,不知是否也有分 NPN or PNP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92封裝的 8050 有分NPN , PNP

SOT-23封裝的這種小黑豆,不知是否也有分 NPN or PNP ...

(驚) 原來TO-92 S8050有分  NPN/PNP!
牛一直都以為S8050是NPN的, 只是EBC腳位可能不同而已的說...

不過, 自從有了晶體試儀, 牛都是量過後才會做更換..
手邊的拆機TO-92 S8050好像都是NPN的, 還沒量到有PNP的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驚) 原來SOT-23 S8050有分  NPN/PNP!
牛一直都以為S8050是NPN的, 只是EBC腳位可能不同而已的說...

NPN與PNP,應該是 S8050 與 S8550的關系吧~
TO-92腳位有時是 EBC ,有時是 ECB~

网友B:
引用 网友D:
NPN與PNP,應該是 S8050 與 S8550的關系吧~
TO-92腳位有時是 EBC ,有時是 ECB~

剛牛有查了一下, 但結果答案還是不確定,
的確, 如Joe大說的, S8050是NPN, S8550是PNP,

但也有人提到說 S8050有PNP包裝的?
ElectronMania 玩電子 @Taiwan : 電晶體 S8050 有 PNP 也有 NPN ?
http://electronmania.blogspot.tw/2015/11/s8050-pnp-npn.html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上, 還真的有找到這一份 S8050/PNP 的Datasheet...

早期用到的 9013/9014/9015/8050上都會有印EBC/ECB, 不容易搞混,
很痛恨實習課時, 拿到沒印字的, 或是腳位不同的... 一不小心就中招的說..

註: #6回應把TO-92誤植為SOT-23, 已訂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剛牛有查了一下, 但結果答案還是不確定,
的確, 如Joe大說的, S8050是NPN, S8550是PNP,

報告~~

其實一般來說,是寫那份文件的人寫錯了,然後大家又覺得公司出品,是沒錯的~
你可以從文件裏的 Vcbo的正值來發現,文件是在說 NP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試過換這一顆8050?
一般有音樂的玩具, 都是用8050做聲音放大的,
牛修了不少玩具, 都是8050 NG..

謝謝牛大!
我電路板上還有一顆IC 是NS4150-1538,這顆好像也是在作放大的意思
是不是也需要換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報告~~

其實一般來說,是寫那份文件的人寫錯了,然後大家又覺得公司出品,是沒錯的~

扁那個寫Spec的人...
扁完再扁那個做Document Release的人...

牛最痛恨Spec有誤, 又出Errata混過去這種事...
搞死一堆人, 被抓出原因又不肯背出的... 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牛大!
我電路板上還有一顆IC 是NS4150-1538,這顆好像也是在作放大的意思
是不是也需要換掉?

8050就在喇叭輸出端.. 先試試8050唄...
如果真的還是有問題, 再往NS4150查!

動手試試, 經驗無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報告~~

其實一般來說,是寫那份文件的人寫錯了,然後大家又覺得公司出品,是沒錯的~

請問“舅舅”如何從 Vcbo的正值來分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舅舅”如何從 Vcbo的正值來分辨呢?

其實你去看電晶體,在 PNP 與 NPN裏的規格都會提到~
以 Vcbo來說, 就是加在 CB 兩腳的電壓只要不超過這個電壓就不會導通(breakdown voltage)。
如果它是 PNP 來說, CB 可以看成一個順向diode,那這種測逆向加壓的電壓值一定必須 B > C => 所以 Vcbo 一定為負值,不然順偏就會寫 0.7V了~
反之在NPN 來說,Vcbo 一定為正值。
同理也可以在 Vebo 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