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UT61D 貼牌, mV檔開機就BB叫, 芯片是 FS9922-DMM4

楼主(2017-03-16):
事情這樣的, 買了用了需要RS232接電腦紀錄電壓. 後來突然聽說出問題, 看過應該沒有使用不當. 送"原廠"說沒法修, 也"停產"了, 沒有零件損壞, 說詞是"可能PCB受潮". 退回來丟在一旁. 過年時公司報廢了, "私有化"後, 看看壞了甚麼. IC 芯片是富晶的 FS9922-DMM4, 確認裡面沒有任何燒毀零件的痕跡.
http://www.ic-fortune.com.cn/upload/Download/FS9922-DMM4-DS-12_SC.pdf
富晶常改版, 那存個壇子的副本好查詢,   FS9922-DMM4-DS-12_SC.pdf (1.42 MB, 下載次數: 24)

UT61D HILA

UT61D HILA

表筆不短接, mV檔開機就有時候BB叫, 顯示形同輸入過大OL, 然後慢慢掉到0, 然後周而復始.
表筆不短接, 電容檔一直顯示 9.54nF. 實際量測電容還是可以的.
看了電路圖, 跟 mV / C / Ohm 有關的外圍電路就幾個零件, 乍看兩個三極管9013串接, 到底有何用途的呢, 除了IC損壞外, 會不會漏電導致這樣的問題 ?

UT61D HILA

UT61D HILA

网友:
檢查 mV檔時的 MEA1-5的數值看看正不正確~

网友A:
乍看兩個三極管9013串接, 到底有何用途的呢,

單個 9013  CB接合   形成 類似二極體
兩個 9013 對接  , 這是用上了 電晶體 VEBO   崩潰電壓特性  ,  , 在此9013 的VEBO =~5V
這組 電路 就看成 兩個5V積納二極體對接 , 作用是箝制輸入過高電壓

如果玩過電晶體特性曲線描繪  ,   它比積納二極體崩潰曲線 還要陡峭
也就是說 保護效果比積納二極體對接 , 還要犀利些  ,崩潰點也精確些
所以 儀器的前處理電路 常會見有這種箝制電路當守衛

守衛是件苦差事  遇上刺客炸彈客  都是第一時間被幹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乍看兩個三極管9013串接, 到底有何用途的呢,

單個 9013  CB接合   形成 類似二極體

一滴醬油又換來你給了個雞腿
謝謝S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滴醬油又換來你給了個雞腿
謝謝S大

這電表殼標示著  True RMS   吸引了關注
果然你附的 DATA SHEET  18/29 頁  有個  真有效值整流電路 AD737
那顆 AD737  也算是 好東西   若要買新很貴
若哪天棄修殺肉  記得留下雞腿骨 AD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