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 型號;ss-330hb active pfc f3電壓問題請教

楼主(2017-03-16):
新手上路請教;朋友拿了一台型號;ss-330hb active pfc f3電源供應器給我新手練習,我在僅插上電源檢測,第9孔(5VSB)量測有5.04V,第16孔(PSON)量測為2.45V。再經短路PSON和GND測試,風扇有轉動,各孔電壓值如圖。請問當僅插上電時PSON孔僅有2.45V為正常嗎。新手請多包含。

网友A:
各個電源不竟相同,只要大於零就是高電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個電源不竟相同,只要大於零就是高電平!

謝謝回覆

网友B:
只要能啟動都行~~~~每個PSU電壓都不太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能啟動都行~~~~每個PSU電壓都不太相同

了解,謝謝指導

网友C:
不知道你是練習測試電壓,還是想要維修PC power

基本上~你量那24pin電壓,就算電壓多正確,該power也不一定是正常OK的!

很多PC power多是未接負載時各電壓均正常,即使接上主機板後,你單量電壓也全部正常,但是該power就是無法啟動PC,只會風扇一直轉動

一般測試判斷PC power最快的方法,多是用"電源測試器"(帶LED顯示的)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iw=1280&bih=894

不過這東西有分好幾代,外觀多長的一樣,但是價格上會很不一樣,最新的一定是最貴的 (不要買 I & II 代)

若要買就買最新的,支援的power種類才會是最新的!

這東西有個PG值,這個數值對 PC power 好壞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是練習測試電壓,還是想要維修PC power

基本上~你量那24pin電壓,就算電壓多正確,該power也不一定是 ...

撇開原po的目的,小弟認為透過電表測量「關鍵腳位」加上「判斷故障點的知識」。
有很大的機率能朝向正確的故障點去troubleshooting。
是否購買電源測試器,倒是其次,可依使用頻率來評估(畢竟單價不便宜)。

PG這個測量腳位的確很重要,即使所有的電壓都有出現,PG沒輸出上機也無法開機。
至於要朝哪個方向去查,就要自己去爬文看看前輩們的維修實例。

网友:
雜牌不一定是壞電源,只換一個元件就搞定,表示不錯的atx!
我曾經修過某知名品牌,打開內部還燒的一踏糊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