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點菸器12V3A穩壓

楼主(2017-03-17):
我有一台改公版的液晶螢幕.
他付的變壓器是AC110V轉DC12V3A.
如果我要將這螢幕拿到車上用並且插在點菸器上是否可以?
還是直接拿一個車充頭和上一個穩壓IC?
如是,應該要多大的穩壓IC?
謝謝!!

网友:
一般房車都是12V5A供電,所以理論上直插點菸器插座可用,
不過建議可從車內保險絲盒內分線出來接一個三孔插座來使用較安全

网友:
請您車子發動後從點菸器插座測電壓,再決定是'直接插在點菸器上'還是'拿一個車充頭和上一個穩壓IC'

网友:
不建議從保險絲盒內分線出來接,除非你很清楚配盤結構,一般的車子發動時會暫時斷點菸器與音響等類電源,
要接這個機制以後的電源才比較不會損壞裝置.
我覺得先試點菸器電源,給螢幕用應該夠.

网友:
點菸器所提供的電流絕對超過10A以上
重點在於
汽車所提供的電源
絕非穩定的12V
而是會因為引擎的運轉狀態有所高低
建議還是要加裝DC2DC降壓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