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東元 TECO TL3245TRE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7-03-17):
東元 TECO TL3245TRE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故障狀況~有聲音無影像

型號~TECO TL3245TRE

電源/AD/升壓恆流三合一機板

T-CON

檢測為LED背光燈條故障不發光,故看不見影像
拆下面板模組小心分解各層部件,量測後6條(18燈珠/條)LED燈條,每條各有1~3顆燈珠短路或開路不亮

拼湊後只能補滿5條LED燈條,串聯測試點燈OK,少一條光源會不均,只能當作備品了

採買7燈珠燈條,3條串連代用方案,貼合固定配線

點燈測試OK

蓋上均光片光源分布均勻

小心回裝面板模組,全機組合測試畫面光亮鮮豔

网友:
精彩教學
恭喜完修

网友A:
請問替換後LED少了很多顆,這樣恆流板需要變動嗎?

网友B:
感覺  排列漂亮  整齊 發光均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替換後LED少了很多顆,這樣恆流板需要變動嗎?

不用

舊燈條~6並3串恆亮電壓=8.2V;8.2V*6=49.2V總電壓

新燈條~7串*3恆亮電壓=56.9V總電壓

還在可承受範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  排列漂亮  整齊 發光均勻

叔叔有練過,小朋友不要學喔!!!

网友C:
不能換燈珠就好嗎
手頭也有一台東元但好像不同型
背光不亮量電壓有到128V這樣正常嗎??(還是因為燈條壞空載所以量到比較高)
目前還沒拆到燈條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換燈珠就好嗎
手頭也有一台東元但好像不同型
背光不亮量電壓有到128V這樣正常嗎??(還是因為燈條壞空載 ...

可以

但是燈珠不好找(規格太多還不太熟悉)

网友:
姜大又發功了…

网友:
電壓不止吧有60多v
ㄧ樣3*7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

但是燈珠不好找(規格太多還不太熟悉)

原來如此
不知道要去哪生燈珠來換看來要放棄

网友:
恭喜wet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