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LMDV2020 面板V201V2 T03,改公板疑問。

楼主(2017-03-18):
各位版友大家好,因有興趣開始想維修,第一次想先從換公板學習,以V59為例,
手頭上有一台SONY LMDV2020的監視器螢幕,面板可點亮,電源板輸出電壓正常,
想將原本線路修改至公板,有一些疑問想詢問,
目前的做法是想接上公板,公板電源DC12V及高壓板電壓,由原本的電源板提供。
LCD_ON接公板BL-ON,LCD_BR接公板BL-ADJ
LVDS信號若不買轉接線,想拆除原主板排阻,引公板線材焊接在原主板排阻後、FFC排線前,
但公板排線及LCD排線,差了H/L、3D FLAG及DATA ENABLE,想請問這幾支怎麼接
LCD最高解析度僅支援640*480,公板程式內沒看到這個解析度,是否選到可正常輸出畫面即可,
不好意思,還請版友有空指導一下,謝謝。

1.銘板

銘板

銘板

2.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3.高壓板

高壓板

高壓板

4.電源板

電源板-3

電源板-3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2

電源板-2

5.LCD排線資訊
6.公板接座資訊
7.T-CON
8.主板
9.面板解析,最高支援640*480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不會改V59,解析度才640*480,拿來裝V59可惜了,至少也找解析度好一點的螢幕來試,我是不曉得為什麼要找這麼低階的螢幕來改,如果是要學習的話還是找1024*768以上的規格比較好學,找特規品來學技術還沒練到技術,可能會想破頭,因為你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共勉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不會改V59,解析度才640*480,拿來裝V59可惜了,至少也找解析度好一點的螢幕來試,我是不曉得為什麼 ...

了解,謝謝westkimi大的回覆,
因手頭上只有一台TTL介面的螢幕,才想換看看,
後來看其他版友文章,如果用LVDS介面還需要轉接小板,
且可能還有其他相容問題產生,
如你所說,用640*480來試,太可惜了,
還需要再學習,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