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聲寶 SAMPO EM-42VA08D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7-03-18):
聲寶 SAMPO EM-42VA08D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故障狀況~顯示面板破裂

型號~SAMPO EM-42VA08D

內部機板配置

電源板

主機板

升壓恆流板

T-CON

面板型號

拆下面板模組分解各層部件

將同型好的面板玻璃非常小心的放入模組膠框內

將面板模組上鐵框小心組合扣住卡筍鎖上螺絲

接上訊號裸測OK

全機組合測試畫面光亮鮮豔

网友:
是要多生氣?才會將面版砸成這樣子。是說有厲害的痞友在,在壞也不是問題,恭喜完修。

网友:
完美無瑕
恭喜完修

网友A:
這樣維修不是價格快等於一台電視了嗎?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其實有門路的前輩拿到面板的價格是很優的,
像我這種沒門路的除非遇到他廠有其它故障,
但面板是好的才有可能更換面板,
再不然就是遇到相容面板,
更強一點的..就是重跳屏線腳位...
總之,應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維修不是價格快等於一台電視了嗎?

回收廠回收500~~(CHIMEI TL-42LV7D-600 白色殼 無腳架)

拆修發現主板主IC高燒燒毀,又剛好有同型主板交換測試後,發現面板左、右各有一道垂直陰影(LED燈珠燒毀)

且觸控按鍵電源鍵又失效,可說故障一大堆

又剛好之前買一台42"破屏殺肉機(300)面板同型,於是有了交換面板玻璃的想法,但是蠻費工費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維修不是價格快等於一台電視了嗎?

回收廠回收500~~(CHIMEI TL-42LV7D-600 白色殼 無腳架)

拆修發現主板主IC高燒燒毀,又剛好有同型主板交換測試後,發現面板左、右各有一道垂直陰影(LED燈珠燒毀)

且觸控按鍵電源鍵又失效,可說故障一大堆

又剛好之前買一台42"破屏殺肉機(300)面板同型,於是有了交換面板玻璃的想法,但是蠻費工費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有門路的前輩拿到面板的價格是很優的,
像我這種沒門路的除非遇到他廠有其它故障,
但面板是好的才有可能 ...

多跑回收場尋寶就會有收穫

我同學還買到LG 47LW5700-DA 47吋LED 3D TV~~300元(老闆是他的前同事朋友)

我幫他處理後OK+遙控+腳架~只花了2500就獲得LED完美電視,超讚的

网友:
好慘烈,是經典賽打太差,受不了拿來洩憤?
高手!通常面板壞了,不是都不修居多?

网友:
左鉤拳/右鉤拳/正拳
KO了~
還好有練過內功,都是外傷好醫
恭喜完修